[PIC®/AVR®/dsPIC®产品] PIC16单片机看门狗的使用

楼主(2019-07-25):
#include <htc.h>

__CONFIG(0xFF36);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CLRWDT()        asm("clrwdt")

void delay(u16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0;j<71;j++);
}

楼主:
void port_init()
{
        TRISD=0x00;
        PORTD=0xFF;
}

楼主:
void watch_init()
{
        PSA=1;        //分频器给看门狗

        PS2=1;        //1:64,18ms*64≈1156
        PS1=1;
        PS0=0;
}

楼主:
void main()
{
        port_init();
        watch_init();

        PORTD=0x00;
        delay(500);
        PORTD=0xFF;

        while(1)
        {
                CLRWDT();
                PORTD=0xFE;
                delay(200);
                PORTD=0xFd;
                delay(200);
                PORTD=0xFb;
                delay(200);
                PORTD=0xF7;
                delay(200);
                PORTD=0xEF;
                delay(200);
                //CLRWDT();        //如果这句屏蔽后程序复位了,说明看门狗起作用了
                PORTD=0xDF;
                delay(200);
                PORTD=0xBF;
                delay(200);
                PORTD=0x7F;
                delay(200);
        }

}

网友:
还没用过看门狗呢。

网友A:
我希望PIC能提供类似STM的例子

网友B:
平时做一些小代码,收集起来,开发项目的时候就能用的上的。赞!

网友C:
看门狗的功能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D:
对,把那些能用的代码收集起来。

网友E:
看门狗用好了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C(2019-09-09):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PIC能提供类似STM的例子

建议看看这里https://mplabxpress.microchip.com/mplabcloud/example

网友F(2020-02-07):
PIC能提供类似芯片应用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G:
外部看门狗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pic18系列单片机和PIC16系列单片机什么区别

网友I:
pic16位的单片机有了解的吗

网友J:
单片机内部有看门狗电路

网友K:
还在外面接看门狗芯片?

网友L:
看门狗电路中,喂狗信号是什么?

网友M:
硬件与软件看门狗在哪里设置?

网友N:
如何软件开启看门狗及喂狗

网友O:
PIC16F877单片机的5个端口RA~RE各具什么特色?

网友P:
如何向pic16单片机eerom读写数据

网友N:
能同时用TMR0和TMR1吗?

网友G:
看门狗程序重要吗?

网友M:
单片机看门狗如何使用

网友H:
pic16C54c是什么类型单片机

网友L:
有没有什么应用?

网友I:
中断有没有优先级

网友K:
会不会影响系统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J:
怎么加看门狗程序

网友P:
端口输出能力是多少

网友O:
PIC单片机16系列的使用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