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冒泡排序法(升序排序法)

楼主(2019-07-25):
数字的排序: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10
int main()
{
    int a[SIZE]={12 ,43,9,13,67,98,101,89,3,35};//十个数的无序数列
    int i,j,t;
    printf("此程序使用冒泡排序法排列无序数列!\n");
    //冒泡排序
    for(i=0;i<10-1;i++)//n个数的数列总共扫描n-1次
    {
        for(j=0;j<10-i-1;j++)//每一趟扫描到a[n-i-2]与a[n-i-1]比较为止结束
        {
            if(a[j]>a[j+1])//后一位数比前一位数小的话,就交换两个数的位置(升序)
            {
               t=a[j+1];
               a[j+1]=a[j];
               a[j]=t;
            }
        }
    }

    printf("排列好的数列是:\n");
    //输出排列好得吃数列
    for(i=0;i<10;i++)
    {

        printf("%d ",a[i]);
    }
    return 0;

}

楼主:
字符排序: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ZE 10
int main()
{
    char a[SIZE]={'i','l','o','v','e','y','o','u','y','x'};//十个数的无序数列
    int i,j;
    char t;
    printf("此程序使用冒泡排序法排列无序数列!\n");
    //冒泡排序
    for(i=0;i<10-1;i++)//n个数的数列总共扫描n-1次
    {
        for(j=0;j<10-i-1;j++)//每一趟扫描到a[n-i-2]与a[n-i-1]比较为止结束
        {
            if(a[j]>a[j+1])//后一位数比前一位数小的话,就交换两个数的位置(升序)
            {
               t=a[j+1];
               a[j+1]=a[j];
               a[j]=t;
            }
        }
    }

    printf("排列好的字符组是:\n");
    //输出排列好得吃数列
    for(i=0;i<10;i++)
    {

        printf("%c ",a[i]);
    }
    return 0;
}

楼主:
用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include <stdio.h>

void function(char a[],int);//尤其注意,此处的函数声明必须是char a[],因为这里穿的是地址,不能仅仅使用char

int main()
{
    int i;
    char a[10]={'i','l','o','v','e','y','o','u','y','x'};//十个数的无序字符数列
    printf("此程序使用冒泡排序法排列无序数列!\n");
    function(a,10);//调用冒泡排序
    printf("排列好的字符组是:\n");
    //输出排列好得吃数列
    for(i=0;i<10;i++)
    {

        printf("%c ",a[i]);
    }
    return 0;
}

楼主:
void function(char a[],int m)
{
    //冒泡排序
    int i,j;
    char t;
    for(i=0;i<m-1;i++)//n个数的数列总共扫描n-1次
    {
        for(j=0;j<m-i-1;j++)//每一趟扫描到a[n-i-2]与a[n-i-1]比较为止结束
        {
            if(a[j]>a[j+1])//后一位数比前一位数小的话,就交换两个数的位置(升序)
            {
               t=a[j+1];
               a[j+1]=a[j];
               a[j]=t;
            }
        }
    }
    return;
}

楼主:
执行情况:

楼主:
知识总结:

冒泡排序法:也叫升序排序法,但是相比起二分法查找只能应用于有序数列,二如何将一个无序数列变的有序就可以使用冒泡排序法!!!

楼主:
对上面的过程进行总结:

楼主:
该思想体现在成续上的解法是:

楼主:
冒泡排序不仅仅可以应用于数字同样可以应用于字符字母的快速排序:

网友A(2019-10-07):
最简单的排序算法。

网友A:
还有一个快速排序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