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icrochip PIC32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19-07-25):
问题描述
PIC32是Microchip推出的32 bit MCU,其内核是MIPS架构的,MIPS也是属于RISC指令集的,好像ARM的指令集还在RISC指令集中做了一些扩充,而MIPS应当是更加符合RISC的。PIC32性能应当比Cortex M3差不多,一般都具有图形显示接口和Ethernet接口,PIC32系列应当主推的就是通信产品市场。不过PIC32的使用是远不及ARM的产品流行,不知道是因为成本原因,还是因为本来生态就不够完善,或者是推出者的个性。如下介绍下PIC 32的开发IDE及其安装。

楼主:
MPLAB X IDE与XC编译器安装
工具下载
首先到MicroChip官网下载程序编辑器和程序下载器,这个已经集成在MPLAB这个工具包中了,另外程序开发中少不了编译器,使用最多的是XC32编译器。这些工具都可以方便的在官网下载到。

工具安装
先后分别双击这两个.exe文件,将需要的工具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选择下接受使用许可和安装路径,点击Next就会进行安装了,过程简单而且耗时较短。

楼主:
工具使用

MPLABX的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有三个快捷方式生成:

其中MPLAB X IDE是用来开发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包括工程的创建,源代码文件的组织等等,还有程序的调试等功能,具体是基于NetBeans(可去oracle官网了解)开发的,感觉和eclipse有些类似,使用过eclipse的就会比较熟悉了。

MPLAB driver switcher应当是用来识别PIC硬件接入时安装驱动用的,可以在不同的PIC设备之间进行驱动的切换,PIC8位、16位、32位等。

楼主:
MPLAB IPE是集成程序环境,打开看了下,是用来进行flash烧写的,即将程序烧写到PIC32芯片的flash中。
注意:这两个.exe安装时最好选择默认的安装路径,如果将两者手动修改安装到不同路径时,在MPLAB中新建工程时会找不到编译器。此时也有解决办法,在Tools下的Options中的Embedded中Add自己的toolchain,找到XC的安装路径下的bin文件夹后添加即可正常编译了。

楼主:
MPLAB Harmony的安装:
另外还有MPLAB Harmony,这是类似stm32的固件库之类的包,用来方便的进行各种应用的开发的:

双击安装之,安装过程与前面的MPLAB X IDE的安装过程相同。安装完成后,需要在MPLAB X IDE中以插件的方式加入,步骤如下(可在安装目录下的Readme中找到):
To install these plug-ins into MPLAB X IDE, follow these steps:
1. From the MPLAB X IDE “Tools” menu, choose “Plugins”. A dialog box appears.
2. Select the “Downloaded” tab in the dialog box.
3. Click “Add Plugins…” and navigate to the directory paths listed previously
for each plug-in.
4. Select the plug-in file (that ends with “.nbm”) and click “Open”.
5. Ensure that the selected plug-in is listed and the “Install” box is checked.
6. Click “Install” and follow the on-screen directions.
完成后需要重启MPLAB X IDE才能生效。

网友:
PIC的生态一直都不太好,编译器都是要收费的

网友:
没有从前的老版本好用吧

网友A:
开发工具不方便,库函数不全面。

网友B:
多谢分享,免费版本的,是有啥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