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Usart串口通讯

楼主(2019-07-25):
串口通讯是一个很成熟的通讯协议,几乎所有MCU都配有串口,本篇将述在Harmony中如何使用Usart,使用设备为PIC32MZ2048EFH,其他PIC32MZ基本相似。
以下使用的是Harmony的动态驱动,要注意动态驱动的使用规则,动态驱动排序为Driver中配置顺序,即InstanceIndex,而非Usart ID的顺序。

串口使用流程如下,以串口2为例:

1、配置串口驱动

楼主:
2、配置串口引脚

楼主:
3、生成代码,使用串口
注意Dynamic的驱动对象都需要有一个Open动作来创建一个Handle,后续所有操作都是用Handle来代表这个驱动对象。所有动态驱动的中断都是采用注册回调函数的方式来使用,无需到system_init中添加,也无需自己清除中断标识,驱动已经自己完成了。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串口接收一个字节后进入了中断,如果不使用Read接收一下,那么后续就再也无法进入中断,就会出现仅中断一次的现象,因此,也不要在中断中进行耗时操作,避免没有及时接收数据,导致数据残缺不全。

包含头文件之后,第一步要initial(open一个客户端),然后就是调用读写函数,注意读的时候在中断中做简单处理,在APP_Tasks()中循环调用Uart_Task(),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uart_printf支持与printf一样的功能,可打印数字。

楼主:
uart.h
#ifndef _UART_H
#define _UART_H

#define uartMaxBufferSize 50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em_config.h"
#include "system_definitio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typedef enum
{
    Uart_Init,
    Uart_Receive
}UART_STATE;

typedef struct
{
    /*** uart ******/
    DRV_HANDLE drvUartHandle;
    UART_STATE uartState;

    uint8_t uartBuffer[uartMaxBufferSize];
    uint8_t uart_BufferSize;

    bool uart_ByteReady;  // one command block receive ready flag

}UART_DATA;

UART_DATA uartData;

bool Uart_Initial();

void Uart_Task(void);

void Uart_WriteByte(uint8_t c);

void Uart_WriteString(uint8_t *string);

void Uart_printf(const uint8_t *fmt,...);

void Uart_interrupt(const SYS_MODULE_INDEX index);

#endif

楼主:
uart.c
#include "uart.h"

uint8_t uartCount;
uint8_t uartTmp;

/**************** uart ***************************/
void Uart_interrupt(const SYS_MODULE_INDEX index)
{
    //Uart_WriteByte(UartCommandComeReady);

    //if(DRV_USART_ReceiverBufferIsEmpty(uartData.drvUartHandle)) return;

    uartTmp = DRV_USART_ReadByte(uartData.drvUartHandle);

    if(uartData.uart_ByteReady)
        return;

    uartData.uartBuffer[uartCount] = uartTmp;
    uartCount ++;

}

楼主:
bool Uart_Initial()
{
    uartData.uart_ByteReady = false;
    uartData.uart_BufferSize = 0;
    uartData.uartState = Uart_Init;

    /*********** UART *******************/
   uartData.drvUartHandle = DRV_USART_Open( DRV_USART_INDEX_0,DRV_IO_INTENT_EXCLUSIVE );
    /* Check the USART1 driver handler */
   if (uartData.drvUartHandle == DRV_HANDLE_INVALID )
   {
       return false;
   }
   DRV_USART_ByteReceiveCallbackSet(DRV_USART_INDEX_0, (DRV_USART_BYTE_EVENT_HANDLER)Uart_interrupt);
   return true;
}

楼主:
void Uart_Task(void)
{
    switch(uartData.uartState)
    {
        case Uart_Init:
            //Uart_Initial();
            uartData.uartState = Uart_Receive;
        break;

        case Uart_Receive:
            if(!uartData.uart_ByteReady) return;

            uartData.uart_ByteReady = fa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void Uart_WriteByte(uint8_t c)
{
    while ((DRV_USART_TRANSFER_STATUS_TRANSMIT_FULL & DRV_USART_TransferStatus(uartData.drvUartHandle)) ) ;
        DRV_USART_WriteByte(uartData.drvUartHandle,c);
}

楼主:
void Uart_WriteString(uint8_t *string)
{
    while(*string!='\0')
    {
        if(*string=='\n')
        {
            Uart_WriteByte(0x0D);
            Uart_WriteByte(0x0A);
        }
        else
            Uart_WriteByte(*string);
        string++;
    }
}

楼主:
void Uart_printf(const uint8_t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1024];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Uart_WriteString(string);
    va_end(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