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保险烧坏

楼主(2019-07-25):
设备保险到客户那边有3、4百台了,电路板上的保险已经烧坏4台了,其他地方都是好的,更换保险后一切正常。
机器是铁壳的,嵌入到其他设备中用,电路板电源供电类似于笔记本的适配器,220转24V。电路板正常工作0.8A,保险是3A/125V的,24V一进来先经过保险。现在电路板的地,也就是24V的地,和设备外壳连接了,也和整机连接了。
烧坏的板子,换个保险,继续老化1周了,也没出现过问题,客户的现场也看过,就是220V先进入UPS,然后通过UPS分到适配器转入24V供电,这个适配器只给我这个设备供电,没有分出来给其他供电。
大家帮忙分析下,保险为什么烧掉。。已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换保险丝型号吧,估计是你后面负载开机冲击电流不至0.8A,将有可能造成保险丝断。换慢断类型的保丝。
另外有可能是品质问题,就换另外一个品牌,保险丝额定电流没到断的也有发现,产品缺陷。

网友B:
以前,做工装的时候,买的开关电源。其中L,N,PE 其中L,N接反,PE接大地与外壳,特别容易炸开关电源保险丝。

网友C:
上电冲击电流,浪涌可能导致保险丝烧毁。注意保险丝I2t参数是否选型正确,余量留的是否充足

网友D:
我们以前有个开关电源老化冲击实验时总有几个烧保险的,换大一点保险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