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模拟大神用过晶体管补偿电阻,比如+3500ppm/c的温度系数的电阻

楼主(2019-07-25):
想找一个温度系数+3300 或者+3500左右的PTC线性热敏电阻

楼主:
一直没找到那个厂家有卖的

网友A:
PTC补偿温度不好做,低温下随温度变化电阻变化并不大,到了居里温度电阻值会阶跃性提高,这种特点就不适合来补偿三极管的温度漂移。

换NTC吧,补偿的位置换一下就行。

网友B:
PTC 是个温度指数特性的热敏电阻.  线性的可不好找

网友C:
铜线的温度系数基本是4000ppm/K,基本线性

网友D:
标称系统 NTC 有3450的,不过是补偿嘛,换个位置就成。

网友E:
   PT100或者PT1000貌似可以做到相对线性补偿,就是价格小贵,好像还有PT3000,其他普通电阻是+-两边漂移的,而且分批里面参数是不严格一致

网友F(2020-01-19):
PRE的AT35(轴向)以及ST35(SMD)都是3500ppm的,参见https://www.precisionresistor.com/AT-and-ST-Series-1K-3500-PPM-T.C.R.-Compensators/,我打听过经销商、需要定做,价格要好几十每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