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碰撞传感器的原理

楼主(2019-07-25):
碰撞传感器是安全气囊系统中的控制信号输入装置。其作用是在汽车发生碰撞时,由碰撞传感器检测汽车碰撞的强度信号,并将信号输入安全气囊电脑,安全气囊电脑根据碰撞传感器的信号来判定是否引爆充气元件使气囊充气。
碰撞传感器多数采用惯性式机械开关结构,相当一只控制开关,其工作状态取决于汽车碰撞时加速度的大小。按结构可分为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机械式有滚球式、滚轴式、偏心球式。

碰撞传感器用于检测、判断汽车发生碰撞时的撞击信号,以便及时点爆安全气囊。

安全气囊SRS(SupplementalRestraint Systems)是汽车上一种常见的被动安全装置。气囊的作用是在驾驶员与方向盘之间、前座乘员与仪表板间形成一个缓冲软垫,避免硬性撞击而受伤。安全气囊系统
一般由碰撞传感器、电控单元(ECU)、气囊模块(包括气体发生器、气囊、点火器)、监控装置、储备电源等组成。
传感器按其功能可分为碰撞信号传感器和碰撞防护传感器两种。碰撞防护传感器和碰撞信号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设定的减速度阀值有所不同。
一般碰撞传感器即可用作碰撞信号传感器,也可作碰撞防护传感器,但是必须设定其减速度阀值。碰撞传感器负责检测碰撞的激烈程度;设置防护传感器的目的是防止前传感器意外短路而造成防误膨开,因为在不设置碰撞防护传感器的情况下 ,当监测前碰撞传感器时,如果不恰将其信号输出端子端路使点火器嗲那电路接通,那么气囊就会引爆充气膨开。
传感器按其结构可分为偏心锤式传感器、滚球式碰撞传感器、滚轴式膨胀传感器、水银开关式碰撞传感器、有压阻效应式碰撞传感器和压电效应式碰撞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