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PCB板的机械层是否只有定义板子信息的作用?

楼主:
如图,厂家用cadence画的PCB图,然后从cadence转成AD,我从AD里导出来的封装,在机械层10的地方出现了一层紫色的“覆铜”,请问这个“覆铜”会影响我最后的电气特性吗,我可以不管这个东西吗?

网友A(2019-07-25):
“非电气层”中的东西不会影响电路本身,如果不想刨根问底就可以不管它。不放心的话可以用CAM350之类的看看gerber。

网友B:
看看厂家怎么理解机械层。说不定他会给你打个孔。。。

网友A(点评):
正常不会,钻孔之类的由板框(一般在电气层中包含)和NC drill决定。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提供AD的PCB原图给板厂,就要看他们如何理解机械层了。不过一般这种元件轮廓的机械层是不会被做成孔的。

网友C:
只要不是电气层,不会有影响的,只管避开布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电气层”中的东西不会影响电路本身,如果不想刨根问底就可以不管它。不放心的话可以用CAM350之类的看看 ...

好的,谢谢,真是个温暖的论坛。我问过厂家了,他们说只要这层没有(板子外形的线,叫板框线?还是什么)他们就根本不会关注这层。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