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初次使用运放AD8269,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7-25):
各位大神,我用AD8269做了一个电化学小信号放大的电路,前面是放大电路,后面是低通滤波加跟随器,然后进单片机ADC,由于是初次使用运放,不晓得对不对,还有几个电阻电容不知道咋给值,求大神们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建议参考ADI的电化学方案,比如AD5940,ADuCM355的参考设计;以及文末的AN手册介绍。
会有电路计算解释,以及电路设计需要注意的,剩下的就是实际应用过程中具体谈了。

网友B:
电化学传感器这样设计是不行的。
通常传感器规格书上都有参考设计电路,严格按照厂家的推荐电路设计吧

网友C:
要匹配信号的特征, 幅度,带宽,阻抗等分析信号处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