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是否有大于200K RAM的型号

楼主(2019-07-25):
华大MCU是否有大于200K RAM的型号

网友A:
隔壁的autochips有,256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隔壁的autochips有,256K的

错了,没有,看错了,RAM要这么大的暂时没有。

网友B:
高端通用HC32F460  RAM有192K   HC32F48X 有256K 不过48X还没出来

网友C:
只能看看HC32F460了~!

网友D:
大容量的RAM 还是很有用途的 尤其是做一些高速数据处理、大一些的计算量。。甚至是低功耗的 可以将数据迁移至RAM缓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