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汇编驱动6963液晶的程序,看不明白,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9-07-25):
① 建立CGRAM 子程序
        CODE1 EQU 33H          //    汉字字符代码
CGRAM : MOV DAT1,#03H          //    设置CGRAM 偏置地址
        MOV DAT2,#00H
         MOV COM,#22H
         LCALL PR1
         MOV DAT1,#00H          //    设置存储器地址指针
        MOV DAT2,#1CH
         MOV COM,#24H
         LCALL PR1
         MOV COM,#0B0H          //    设置自动写方式
        LCALL PR12
         MOV A,COUNT          //    计算写入的字节数
        MOV B,#08H
        MUL AB
        MOV COUNT,A          //    计算低8 位数据
       INC B          //    计算高8 位数据

       MOV DPTR,#CGTAB          //    取字符库首地址
       PUSH DPH          //    存字符库指针
       PUSH DPL
CGRAM1 : LCALL ST3          //    判自动写状态位
       POP DPL          //    取字符库指针
       POP DPH
        CLR A
        MOVC A,@A+DPTR          //    取数据
       INC DPTR          //    字符库指针加一
       PUSH DPH          //    存字符库指针
       PUSH DPL
        LCALL PR13          //    写入数据
       DJNZ COUNT,CGRAM1          //    计数循环
       DJNZ B,CGRAM1

        MOV COM,#0B2H          //    写入结束自动写指令
       LCALL PR12
        POP ACC          //    修正栈指针
       POP ACC
        RET
; 汉字库
CGTAB : DB 00H,040H,37H,10H,081H,061H,22H,0AH          //    "液"
DB 16H,02BH,0E2H,22H,22H,22H,023H,22H
DB 80H,044H,0FEH,20H,20H,03CH,44H,64H
DB 98H,048H,50H,20H,50H,08EH,004H,00H
DB 00FH,08H,08H,00FH,08H,08H,00FH,08H          //    "晶"
DB 07EH,42H,42H,07EH,42H,42H,07EH,42H
DB 0E0H,20H,20H,0E0H,20H,20H,0E0H,24H
DB 0FEH,84H,84H,0FCH,84H,84H,0FCH,84H

请大侠看看,这是一段向T6963 GCRAM中写入字节信息的汇编,主要是红色字体部分,假入我要写入8*80=640个字节,按正常的想法是要做640次循环,
但这段汇编中次count这个数送A,#08H这个数送B,再将A和B相乘,然后再将乘积的低字节送count(送后COUNT中值为80H),高字节在B中(02H),然后用count和B做为循环次数,看看红色部之间的循环体,这个循环次数对吗??

网友A(点评):
怎么不用C写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想用C,可这段汇编看不明白也不行啊!!

网友B(点评):
0x280不就是你说的640吗。想什么呢。循环对了呀

网友A:
@ycyysb639 :有时不用看懂汇编,只要看懂LCD的时序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ycyysb639 :有时不用看懂汇编,只要看懂LCD的时序图就行

谢谢你,我再看看吧

网友A(点评):
屏的资料有吧

楼主:
有汇编高手吗,烦请看看!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么写的,目测b的数值很可能会被破坏掉,
得到高低字节循环次数后应该用双字节减法(减一)递减判零的方式来做循环判断

网友D:
内外两层循环,全部字节数为16位数据,高8位的值作为外层大循环,低8位的值作为内层小循环。内外两层循环整个字节数的递减。低8位减为0时,高8位减1。
楼主可以取几个临界值模拟指令流程心里跑一下,如要写255个字节,256字节等几种情况,就应该能理解了。个人觉得关键点在于8位寄存器的数据溢出,当寄存器为0时,再减1,就成了0xFF
但是代码感觉有问题,如果需要写的字节数正好是256的整数倍时,会多执行一次大循环。不过实际使用中可能不会触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