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c3063光耦相关问题

楼主(2019-07-25):
1.moc3063光耦的次边导通最大电流是100mA吗?
   资料里写的这两个属性,看不太懂
   On State RMS Current 100mARMS
   Peak Repetitive Surge Current (Pulse Width 100μs, 120pps)1.0A
2.moc3063光耦的原边输入电流越大,次边可以导通的电流越大?我看查的资料是,原边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越大,光线越强,次边的电阻就越小。
3.moc3063的原边输入启动电流是5mA,启动后保持导通的电流是500uA,那原边电流为500uA的时候,次边导通的电流也能达到最大值100mA吗?

网友A:
LZ稍安勿躁,问题确实有些简单,仔细研究数据手册,自己慢慢理会最好,无非是一个光电耦合的过零触发可控硅。
触发的含义,要么成功,要么不成功,这只是一个阀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