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tx 进程 挂死问题

楼主(2019-07-25):
最近的调试keil5自带的rtx操作系统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望论坛里的大神们帮忙看看!!!
问题如下:
创建两个进程:
进程A,优先级为10
进程B,优先级为3

两个进程都会调用同一个加了锁的函数,函数体简写如下:
void a()
{
os_mut_wait(g_os_uart1,0xFFFF);
......
os_sem_wait(g_os_sem, 0xFFFF);
......
os_mut_release(g_os_uart1);
}

isr_sem_send函数是在串口1的发送中断函数中,数据发送完后,就会send信号量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如下状况:
进程A,挂死在wait MUT的状态,优先级显示还是5,
进程B,正常运行,优先级显示,从3变成了5

很是奇怪,一直debug不出原因?望大神帮忙解答,多谢多谢!!!

楼主:
顶起!让更多的大神看到

网友A:
互斥体被B拿去了并且一直没有释放

网友A:
或者,B因为优先级高并且一直在运行所以A不能进入运行

网友B:
少累哈,木油玩过哦,只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B因为优先级高并且一直在运行所以A不能进入运行

一开始,B的优先级是比A低的,但出问题之后,B的优先级就变成和A一样了,并且B还能正常运行,但是A挂死了,很是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累哈,木油玩过哦,只用汇编

版主客气了,感谢您抽空来看,看来大神都是只用汇编的,谢谢谢谢!

网友B(点评):
以前存储器贵,设计民用产品,只有用汇编,节省每一个bit来提升产品竟争力.工控产品不用考虑这些.随便开销.

网友C:
中断只能调用isr_打头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只能调用isr_打头的API

是的,在串口1发送中断函数中,调用的是 isr_sem_send函数,

楼主: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或者有什么好的调试手段推荐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在串口1发送中断函数中,调用的是 isr_sem_send函数,

代码太少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D:
没有JTAG吗看一下停止在什么位置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F:
rtx比其他有啥优势

网友G:
优先级倒挂,需要好好分析原因

网友H:
就是说占用死循环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