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保险电阻及其识别与代换

楼主(2019-07-26):
保险电阻又称安全电阻或熔断电阻,具有电阻和保险熔丝的双重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保险电阻具有普通电阻降压、分压、耦台、匹配等多种功能和同样的电气特性,一旦电路出现异常,如发生短路或过载,流过保险电阻的电流会大大增加。当过流使其表面温度达到500~600℃时,电阻便会剥落而熔断,从而保护电路中其它的元件免遭损坏,并防止故障的扩大。
    一、保险电阻的种类
    保险电阻种类很多,其常用符号及外形见下图。
不可复式保险电阻有线绕型、碳膜型、金属膜型、氧化膜型和化学淀积膜型。其中线绕型保险电阻阻值较低,适用于大电流情况下工作。四种膜式保险电阻是不可复式的主导产品,基体为低熔点硼铅硅酸盐,并含有少量的钾、钠离子,形成较为松弛的结构。它受热后整体极易失效,达到安全、保护作用。

    熔断特性是保险电阻的最重要指标,是指电路的实际功耗为额定功率数倍时,连续负荷运行一定时间后,在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保证电阻熔断。
    保险电阻广泛应用于电视机、音响、录象机、微机显示器中。微机显示器的保险电阻以低阻值(几欧姆到几十欧姆)、小容量(1/8~1w)居多,常用于行扫描产生的低压、中压的电源电路。保险电阻在电视中主要用作对重要元器件进行保护,应用最多的是对显象管灯丝作保护。在大屏幕彩电中,大多还用与保护集成电路、功率较大的晶体管以及电源输出、行输出电路。

    二、保险电阻的检测
    维修操作中,如看到保险电阻表面发黑或焦化,说明其负载过重,通过的电流已超过额定值很多倍。如果保险电阻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说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额定熔断值。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保险电阻是否开路,应断电和泄放滤波电容上的电荷,且将保险电阻从印刷板上焊开一脚,否则测量结果可能不准。特别强调,在实际维修中,也可能遇到保险电阻短路的现象。
  三、保险电阻的代换
    一旦发现保险电阻烧坏,应先查明烧保险电阻的原固,绝不允许盲目更换,更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换。如果无相同规格的保险电阻,可按以下方法进行应急代换。

    1.用电阻和保险丝串联起来代用
    将一个电阻和一根保险丝(或保险管)串联起来代用,电阻的阻值、功率与保险电阻的规格。例如原保险电阻的规格为10Ω、25W,则电阻可选用10Ω/2W的,保险丝的额定电流I由公式
    I平方R=56%P
其中R为电阻值(Ω),P为额定功率(w)。此例可得出额定电流应为0.3A。
    2.直接用保险丝代用
    一些阻值较小的保险电阻损坏后,可直接用保险丝代用。这种方法适合于1Ω以下的保险电阻,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值可按上述公式由原保险电阻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