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eCAN中断有时进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有时在给控制柜上电之后,28335开始工作,eCAN中断可以进入,但有时上电之后,eCAN中断无法进入(LED灯不亮,进入后LED应常亮),对应触摸屏上也无法读取到28335中子模块上传的数据。上电10次,会有3次进不去eCAN中断。而每一次上电,尽管eCAN中断可能会出现问题,但SCI通信都正常,主函数也能够正常跑。通信速率为125kb,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就这个条件无法判断问题点'
估计是上电时序里的问题, 最后借助仿真器对比一下eCAN 寄存器 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条件无法判断问题点'
估计是上电时序里的问题, 最后借助仿真器对比一下eCAN 寄存器 来分析 ...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呢,你的硬件都是现有的商用模块吗

网友B:
我之前在我这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当时板子是自己搭的

网友B:
我当时的原因就是硬件不过关吧,倒是通信有时候可以成功,有时候就通信不上

网友B:
如果上述都不是的话,楼主就该考虑一下软件的问题了,是不是时序出现问题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