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模拟信号输入通道检测多种信号重大问题

楼主(2019-07-26):
最近有接到一个新的功能需求,感觉蛮少见的,要求支持两路模拟信号检测,每一路要可通过软件配置检测信号的类型: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电阻型信号。
1,电压信号检测:可检测0——5V电压信号,最大可承受36V电压冲击;
2,电流信号检测:可检测4——20ma的电流信号,最大可承受36V电压冲击;
3,电阻型信号检测:可检测常见电阻型传感器的电阻信号
     这个难到我了,这些模拟信号要是分开来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里只能通过一个通道,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初步的想法是需要一个类似一个单刀三掷的开关,开关能程控,经过开关分成三路接到MCU的三个ADC引脚上,当外部是电压信号时,MCU通过GPIO控制开关切到电压采集通道,当外部是电流信号时,MCU通过GPIO控制开关切到电流采集通道等。问题是,有这种开关芯片吗?
   大侠们,赐教啊!

对外一个检测口,进去电压,电流两套测量电路,这样电阻测量也有了。

网友A:
模拟开关啊,这种东西很常见,4选一模拟开关

网友B:
继电器切换或者分立MOS管切换吧,耐压那么高的模拟开关不大好找,大概率也比较贵。看需求这个输入类型就不可能是频繁变动的,继电器切换足够了

网友C:
几百伏用模拟开关有什么不好切换,要找那么高耐压的模拟开关只能说明你水平太差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320-1-2.html

网友D:
我觉得用干簧继电器切换就好了,体积小、易驱动,接触电阻小,简单直观不费脑。

网友:
电流信号通过电阻转化为电压信号;热明电阻工业上分为2线,3线,4线制,电阻信号通过已知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常见的电压电流可以用一个adc通道,电阻再用一个,当然你也可以试下3个共用一个通道。电流别流过模拟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啊,这种东西很常见,4选一模拟开关

前提是你把不同信号的处理电路在模拟开关之前都做好,接入模拟开关的都是适用于ADC的统一电平信号

糸统级思维

网友C:
0~5V和4~20mA的切换根本不需要软件,接线的时候注意下就行了。电压接1~3,电流还是接1~3,用线短接1~2。

@cjseng :审题,没说同时测量
@R2D2 :对于确定的输入信号,你这么接没问题,对于未知的输入,你何以确定可以将两路信号直接共地?
@cjseng :PLC里面就是这么接的,人家都没问题,就你矫情。
电压信号时,不能接250欧电阻,负载太重。
不好,现场可能存在0~5V和4-20mA信号不能共地的问题。

网友E:
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F:
无源传感器只不过还要加个驱动而已。好一点方案用信号继电器,差一点用模拟开关。驱动信号,输入信号(电压,还是电流),有一个选择级。

网友C:
看来电压电流兼容问题被我解决了,那么就剩电阻了,楼主不知道传感器电阻范围?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做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来电压电流兼容问题被我解决了,那么就剩电阻了,楼主不知道传感器电阻范围?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做不了了 ...

PLC上就是这么接的,关键别人说的是软件切换,那就意味着输入端点是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LC上就是这么接的,关键别人说的是软件切换,那就意味着输入端点是相同的 ...

那你把2藏起来不引出,用继电器短路1、2就完成了电压到电流的转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用继电器可能不是太合适,板子密度很高,容不下继电器这么大的神,目前相对合适一点的方案可能就是模拟开关了,哎,客户只知道提需求,就说要,具体什么电阻信号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确定做的思路,通过模拟开关的话我初步想的是这么个思路啊,不知道行不行啊

1,当外部是电压信号量时,控制开关切到最上面这条通路,经过检测电路(电阻分压)匹配给到AD1来检测

2,当外部是电流信号量时,控制开关切到中间这条通路,经过检测电路(AD2输入端为高阻抗,电流基本上通过电阻到地,电阻分压)匹配给到AD2来检测,最后换算出电流值。

3,当外部是电阻信号量时,控制开关切到最下面这条通路,板子内部同时提供一个电源,还是通过分压的方式检测外部的电阻信号阻值,匹配给到AD3来检测。

不靠谱的。 请参考R2D2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用继电器可能不是太合适,板子密度很高,容不下继电器这么大的神,目前相对合适一点的方案 ...

似乎有点不妥,最好是在模拟开关之前变成电压信号,因为模拟开关有导通电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用继电器可能不是太合适,板子密度很高,容不下继电器这么大的神,目前相对合适一点的方案 ...

问题是系统如何判断前面来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有点不妥,最好是在模拟开关之前变成电压信号,因为模拟开关有导通电阻的。 ...

如果选的模拟开关导通电阻足够小,后续再软件层面上做一些修正是不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系统如何判断前面来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电阻?

不需要判断,他们的要求是要求可配置,那就是说如果现在外面的是电阻信号,那我就需要通过指令设置先设置成采集电阻信号,如果是电压,那就设置成电压采集,预先必须要告诉我你要采集的是什么信号,没法做法自动识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用继电器可能不是太合适,板子密度很高,容不下继电器这么大的神,目前相对合适一点的方案 ...

兄弟,楼上说的完全对你没影响啊,那你何必来问呢;再说下,要做成合格的产品的话,运放是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选的模拟开关导通电阻足够小,后续再软件层面上做一些修正是不是就可以 ...

我觉得不可以,因为这个导通电阻并不是固定的,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楼上说的完全对你没影响啊,那你何必来问呢;再说下,要做成合格的产品的话,运放是要的 ...

有影响啊,模拟开关的思路不就是从你们的回答中得来的吗,对方要4路这种检测通路,继电器显然不合适,还没到你说的加不加运放这么细节的地步,先要确定好整体方案嘛,你之前提过电流信号不要经过模拟开关,那我在开关之前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如下图所示,4-20mA进来之后会在开关前端形成到地的回路,会在接地电阻上形成压差,通过采集此电压来反算对应的电流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影响啊,模拟开关的思路不就是从你们的回答中得来的吗,对方要4路这种检测通路,继电器显然不合适,还 ...

可以,实际产品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才说电压电流用一路adc通道。不管电压电流电阻,adc采集的都是电压信号,你能处理在同一个阈值内,那就可以用一个通道。还有就是算电阻的,如果你想简单又可用,最好用两路adc采集电压差来运算,或者图中VCC改为精度更高的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实际产品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才说电压电流用一路adc通道。不管电压电流电阻,adc采集的都是电压信号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