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大神推荐,寻找大功率升压IC

楼主(2019-07-26):
1.5V/1A(可以持续供电)需要升压至24V/2A,我的想法是5V/1A先升到12V/2A,然后再升到24V/2A,不知可行,因为我负载的电热膜(30-40W)
2.多路5V/1A(至少2个或4个),接入一个IC(可以支持多路电压输入),然后再升到24V/2A,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A(点评):
你的想法很梦幻,做永动机吗?新能源车靠你了

网友B:
24V2A约50W,你的5V1A只有5W,至少要10个才可能出来24V2A

这个5V1A可以串联吗?串联10个到50V1A,降压到24V2A比较好做
直接并联一般电源都是不行,可以一个控制器 控制多个升压电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2A约50W,你的5V1A只有5W,至少要10个才可能出来24V2A

这个5V1A可以串联吗?串联10个到50V1A, ...

可以串联,有四路5V,不知道怎么接入一个控制器进行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串联,有四路5V,不知道怎么接入一个控制器进行串联?

四个5V1A带不动 24V1.5A,顶多0.7、0.8A,或者搞几个储能电容,短时间可以供1.5A

可以串联? 是充电宝、充电器之类独立的玩意儿??如果是电脑的USB口,是不会允许串联的

如果不能串联,可以找个升压控制器芯片,带四路升压电路(这个可以并联控制、并联输出,不搞并联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5V1A带不动 24V1.5A,顶多0.7、0.8A,或者搞几个储能电容,短时间可以供1.5A

可以串联? 是充电宝、 ...

嗯,手机充电器(四个USB接口),还不知道可否能串联?不管怎样做,感觉不满足能量守恒,应该达不到想要的要求,供电负载是持续工作,负载是电热丝之类的

网友B(点评):
四口的充电器,不能串联 这个电热丝是额定电压24V的? 低温的?1.5A -- 电阻量过约18欧? 换一个能输出足够功率的电源吧 换个思路,一定要用这个充电器电源、这个发热丝,也不是不行,只是输出电压就不要设定为24V了,比如如果是低温发热丝,电阻18欧,可以将输出电压设定为18V,那就是输出1A,大约18W,这个充电器可以持续输出这么多功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18W 加热丝面积有点大,担心功率不够,热量就达不到要求,我还是想想其他方案,谢谢了

网友C:
因为效率总是低于100%,所以你的输入功率要大于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效率总是低于100%,所以你的输入功率要大于输出才行。。。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效率总是低于100%,所以你的输入功率要大于输出才行。。。

嗯,谢谢哈

网友D:
楼主你好,我司是远翔代理商,主营电源管理芯片,你这个参数我司有芯片可以做,详情咨询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网友:
MPS官网找找看

网友E:
这功率都快 50W 了,都要接近于笔记本电脑充电器的功率了。与其说从 1.5V 1A(五号电池?)出发,还不如从市电出发一个电源适配器直接 90-250V 隔离降压到 24V 2.5A。

网友C(点评):
5号电池一般远不能给出1A的电流。。

网友F:
不管是怎么变换,你的输入功率是必须大于输出功率的,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G:
楼主试试这个XL6009E1,我一直在用的功率足够大,就是封装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怎么变换,你的输入功率是必须大于输出功率的,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 ...

嗯,我调整了负载方案,不这样搞了
换成24V一体供电

网友F(点评):
这样可以通过降压方案转成自己需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试这个XL6009E1,我一直在用的功率足够大,就是封装比较大

谢谢哈,抽时间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功率都快 50W 了,都要接近于笔记本电脑充电器的功率了。与其说从 1.5V 1A(五号电池?)出发,还不如从 ...

嗯,用明纬墙面的适配器,不过价格好高 100元左右

网友H:
这个让我想到上次论坛有个哥么用充电宝给空调供电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用明纬墙面的适配器,不过价格好高 100元左右

或者索性就用某笔记本电脑的适配器,也许会更便宜一点。不过笔记本电脑常见 30V,需要额外降压。(这种降压就好找多了。)

网友I(2020-03-20):
引用 网友H:
这个让我想到上次论坛有个哥么用充电宝给空调供电的想法!

转2下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