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点

楼主(2019-07-26):
C51中的选择结构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执行不同分支,程序先对一个条件进行判断,当条件成立时,执行一个分支,当条件不成立时执行另一个分支

那么假设我现在需要编写一套定时开关机的程序,用户会在0-999秒之间选择任意的时间进行开关机,用选择结构的if/else语句能实现功能吗?
还是需要用到其他的函数
新手,只会一些基本的结构和语句
求各位大手子指点一二

楼主:
我是不是要写
if (time=1) printf(“run time 1\n”);
else if (time=2) printf(“run time 2\n”);
.............
else if (time=999) printf(“run time 999\n”);
else printf(“run time 0\n”);

网友A:
我也不懂啊

网友B:
这样理论是可以,但显然效率低下,试想如果是一年的秒计时呢

可以通过一个变量或3个变量来设置这个参数

比如
int usPwrOffCnt;

uchar aucPwrOffCnt[3];

网友C:
用switch case语句吧

网友D:
先将需求转化为编程需求,再去细化编程。
1.你需要一个0~999的每秒加1的时钟(Cnt),这样你才能知道当前时间,
2.需要一个变量保存用户的定时时间,Alarm
3.用条件判断语句判断Cnt与Alarm是否相等了,相等了就说明定时时间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