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mcu居然不支持Jlink软件独立烧写,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9-07-26):
产线那边要烧录,测试了,但是没法用Jlink,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是没有可选的华大的型号,没有flash编程算法。

再找找,国产的 新唐,GD,台湾的和泰都支持上了,唯独没有小小的华大。。

可以的呀。我是华大代理商,加我VX:175507089,技术支持

楼主:
mdk中能烧录是因为有.flm文件, jlink GUI 里面如何操作呢?

网友A:
支持啊 你把你家供应商喊过去帮你

网友B:
怎么会呢,我这跑量这么大,也没听说客户没法批量烧写啊

想请教一下,第一次烧录程序有什么特殊操作吗?目前我使用HC32L170JATA型号的芯片用J-LINK烧录提示FLASH错误,另一块板子直接识别不到

网友C:
你是指IAR或在KEIL使用Jlink的在线仿真,还是J-Flash使用Jlink的烧录?这些都是支持的,请你找你们对口的供应商支持。

网友D:
都是M0 M3 M4 core 通用的!使用STLINK 似乎也可以下载!

网友E:
楼主激动了,这些不可能不支持的

楼主:
现在支持了,只不过要在jlink的安装目录下新增xml文件。

网友F(2022-10-13):
SEGGER 的所有工具目前都不支持华大 MCU 的

网友G:
不能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中建立华大的 MCU 的项目吗

可以自己添加,就是xml文件里面描述新增HDSC,device新增文件夹

网友H:
有华大半导体的MCU烧录程序使用J-flash的方法?

代理或者FAE那都有J-Flash的补丁包
华大代理商,VX:175507089,可技术支持

网友I:
jlink可以识别你的mcu上的内部存储器吧

网友J:
不能用吗?是楼主没搞明白怎么用把,哈哈

网友K:
不支持Jlink软件吗?

网友L:
直接通用的芯片吧

网友M:
使用的 Jlink 的配置文件吗

网友N:
量产用华大的离线烧录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4064624949.10.150e15d1Qf9vQ7&id=677584594690

网友O(2023-01-06):
选择通用的芯片就行。

网友:
不支持独立烧写是什么意思?

网友P:
可能是芯片库更新都不及时。

网友Q:
选择通用芯片类型试试看。

网友R:
很多的国产芯片都是无法按使用jlink的软件的。

网友S:
这个没有华大芯片的选型吧。

网友T:
使用J-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