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的问题

楼主: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芯片是9600的,可是接收必须115200才可以,接收设置为9600是乱码。如果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发送出的数据,接收到的是乱码。这是什么情况。用9600输出的数据过多,就会有部分乱码。也是不能正常使用。谁可以设置为115200正常使用。

楼主(2019-07-26):
问题弄明白了,是接收波特率没设置好

网友A:
对,接受和发送要一致

网友A:
另外如果波特率配置误差大还可以调整时钟源

网友:
11520,要修改调整时钟

网友B:
芯片和上位机接收要配置一致才行。

网友B:
除了波特率,还有好几个点要设置对。

网友C:
必须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