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HID+Audio+Midi 复合设备问题

楼主(2019-07-26):
Audio采用的1.0协议,发现在复合设备中加入Midi就无法实现,扒了别家公司的描述符,要么是Audio2.0标准,要么就是自定义设备类。目前HID+Audio  HID+Midi这种组合是没问题的,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备

楼主:
三种一起复合,如图。。。Audio就实现不了了

网友A:
抓包定位问题,看通信有无异常,确认描述符有无异常。

L17
确实是描述符写错的,AUDIO 子类描述符,有个描述长度的算错了

网友B(2024-09-29):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的成功demo吗

网友C(2025-08-01):
博主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audio和hid的复合的方法呀,现在一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