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晶体管的饱和!

楼主(2019-07-26):
以前有个帖子,里面谈到了晶体管的饱和:

先从单个晶体管说起。

【码字码到12点50,吃饭】

如上图所示,晶体管用作开关,从饱和区驱动到截止区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会影响响应速度,就是对负载电容C充电的时间。
而对C充电,必须通过负载RL,所以对快速的开关电路,RL一般都很小。

在饱和区,晶体管电流大约为VCC/RL,由于RL很小,所以考虑到晶体管最大电流和功耗限制,VCC一般也相应地要小。
晶体管电压摆幅为VCC-Vce(sat),这里Vce(sat)表示晶体管在饱和时的CE电压。当VCC一定时,想要摆幅大,Vce(sat)要尽可能地小。摆幅大的好处是可以减小开关电路对噪声、电源波动、晶体管老化等等不利因素影响。
所以厂家的晶体管手册上都会给出特定条件下的Vce(sat).

设基极电压为Vb,发射极电压为Ve,V1导通条件是Vb大于Ve0.6V,而V2的导通条件是Vb要小于Ve0.6V。 Vb无法同时满足V1和V2的导通条件,因此不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

楼主:
图表式手册,只能给出一个点或几个点的数值,要想全面感知饱和区,必须看特定情形下的曲线图。
下图是某PNP晶体管手册上的曲线图,只有这种局部放大的曲线图,才有可能精确从中读出饱和参数Vce(sat).

如上图所示,在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上,叠加了500欧负载线。

和普通放大器对比,最显著的特征是:IB变化相同的数值,IC和VCE变化很小很小,几乎不再响应I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都不懂,大家散了吧。

慢走,不送!

饱和判断方法:
1),看电流,根据电路结构,独立地分别计算出IC和IB,然后比较IB和IC/hFE!
2),看电压,根据电路结构,比较VCB和VCE!

楼主:
静态判据还不够,顶楼那个牵扯到瞬态分析。

但是非常遗憾,本科教材只说了【小信号】瞬态分析,给定电路,用高频混合pi模型代替晶体管,如下图:

问题来了,许多人喜欢用上面的复杂模型,直接列方程组,最后根据最终表达式,再作个近似省略。
这样干,是非常愚蠢的。

先近似,后列方程组,少做一半无用功。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沿着负载线往左看,负载线接近水平时的Vce就是Vce(sat)?有没有定量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沿着负载线往左看,负载线接近水平时的Vce就是Vce(sat)?有没有定量的说法? ...

当然能定量了,例如对于IB=-0.15mA,Vce(sat)是-0.175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表式手册,只能给出一个点或几个点的数值,要想全面感知饱和区,必须看特定情形下的曲线图。
下图是某PNP ...

有明显的可变电阻性,不是说场效应管才这样吗?

网友D:
这一部分内容的细节,请参考我导师写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一书,第10章--运放瞬态特性!

不是搞模拟集成电路的,只需看10.2节--小信号瞬态特性,10.3节大信号瞬态特性。

推导过程只需了解,重点看看结论,系统要想速度看,优化哪(几)个量!!!

群里也有网友分不清大小信号瞬态响应的区别,希望仔细看看这两节。

网友D:
关于小信号瞬态响应,电工必须熟悉频域和时域之间的关系。

例如已知某系统传递函数的频率响应和s域表示分别为:

请问瞬态响应如何?????

结果应该是欠冲:

网友D:
乖乖,大热的天,老子我一分钱不要,一点一点码字、画图,既费精力又费时间,还有人在这说风凉话,挑肥拣瘦的。
说的不好,你们不要点击我的帖子就行了吧?

也不看看国内这几个论坛,有几个人能耐着性子码字的,国内模拟论坛全部进入寒冬期(就下载电子书的地方热闹)
累的根啥比一样还不讨好,谁还发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关于小信号瞬态响应,电工必须熟悉频域和时域之间的关系。

例如已知某系统传递函数的频率响应和s域表示分 ...

反之,零点在前,极点在后,时域是过冲!

全通网络的情形:

其它几种情形略。

电工必须熟悉两者之间关系。看见频率图形形状,大致可以判断零极点位置;看见零极点位置,能大致判断出瞬态响应波形。

小练习:
已知频域零极点位置,请判断滤波器类型(高通?低通?。。。)

网友D:
关于上图电路,模电书上千篇一律地重点介绍限流电阻怎么取,这是不够的。

对于齐纳管,设计师对其4个参数感兴趣:
1)击穿电压
2)导通电阻
3)噪声特性
4)温度特性

这4个参数,设计时必须折中考虑。

例如,齐纳管要想稳压效果,必须供应个最小电流,对于小功率稳压管,几百uA就够了,此时导通电阻是数百欧姆量级的,对于大功率稳压管,电流高于曲线的拐点,导通电阻可低至数欧姆。
但是稳压管工作原理类似气体真空管,所有的放电过程本质上都是有噪声的,稳压灌也是如此。在稳压管曲线拐点附近,噪声最为强烈。由于稳压电路都有旁路电容(抑制纹波),所以一般噪声问题不大。

稳压管的温度特性:
对于雪崩击穿电压,一般是正的,即随温度增加而增加,温度增加10℃,10V稳压管可能变化几十mV量级,200V稳压管可能变化几伏。
对于低压齐纳管,一般是负的,即随温度增加而降低,在过渡区(4.5--6V),温度系数基本为零。-----有些书上说6V是个分界点,太绝对了。

网友D:
我在上一个帖子里,提到了三极管的荷控模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8774-1-1.html

请注意,不管的MOS管,还是BJT,荷控模型是最基本的模型!

于是三极管和MOS管模型,可以统一地表示为:

IC(或ID)=Q/tao

上式中tao为时间常数!

使用荷控模型来解释下图中的加速电容:

1,C=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关于上图电路,模电书上千篇一律地重点介绍限流电阻怎么取,这是不够的。

把14楼内容展开聊聊。

考虑到噪声特性,一般要避开把工作点选在拐点附近(下图Izk):

但也不是说Iz选的越大越好,TC也会变化:

而且动态电阻也会变化:

一般工作电压为8V左右的稳压管,动态电阻最小!而且工作电流Iz越大,动态电阻越小,此时稳压效果最好。

网友D:
晶体管的Vce(sat),与晶体管的构造、材料(Ge/Si)和工作点有关。

曲线给出方法很特别,如下图:

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这样给定。(近似是线性关系)

网友D:
根据文献中的大信号瞬态分析的结果,晶体管的上升时间反比于小信号带宽,和工作点之间是对数关系:

网友D:
我以前在我管理的版块说过:电子知识可以触类旁通: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3564-1-2.html

有些跟电路毫不相关的学科,也可以用电路理论来类比分析。

晶体管4种模型中的载流子模型,严格来说是载流子浓度方程,但是也可以用电路表示:

这种知识迁移,最常见的还有晶体管的热模型:

只不过,这里的电阻电容,并非指常规的物理电阻器和电容器了。

网上还有些高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用RLC等元件来建模求解的。

可见,学电路,并不一定只能解决电路问题。

网友D:
前面几个帖子做铺垫,现在开始进入重点:

同志们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些文字,为了满足饱和的电压判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啊!例如前级供电要比后级高;开关频率进入ns级。。。

网友D:
电源的输出电压,即便是给低压低功耗芯片供电,一般也得1.8V.

倘若真的像上面红字所说的情形出现了,我认为首先不是判断管子饱和与否的事,而是先看看管子有没有被烧冒烟。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除非是体育老师设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