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大佬帮忙看下我这是怎么个情况-图像处理方面

楼主(2019-07-26):
这个程序本该满足将图像的x,y方向各扩大一倍,且边界尺寸由3改为4,按照复制法填充边界像素值的,但是。。。这结果看上去不太对。
求大佬帮忙看下
非常感谢

RW IMG Attributes.zip

网友A:
错在强制设置图像分辨率为原图的水平和竖直分辨率之和,这样操作以后图像的数据完全不对了。
要放大图像,可以使用IMAQ Expand,放大为原来的两倍就分别将X和Y的Duplication Step设置为2。
下图是修改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图像放大后的分辨率。

附件:修改后的VI
微信关注cgckmm(传感测控物联网)学习更多Labview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