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PWM调光异常

楼主(2019-07-26):
(无正文)

网友A:
双向可控硅调光,要采用同步模式。在楼主的图纸中没有看到同步信号。

网友A:
SORRY 看到了,同步信号应该是ZD. 不过还是看不懂

楼主(点评):
ZD是过零检查信号

网友B:
先把PWM波控制可控硅的控制原理说清楚。实际上一个触发脉冲而已。

楼主(点评):
触发脉冲有的,不过到可控硅触发点位置就不太正常

网友C:
这图看着费脑,一个调光电路怎么这么复杂?
到底是PWM调光,还是移相触发?

楼主(点评):
单片机输出两路PWM控制双向可控硅触发信号进行调光

楼主:
经验证,是过零检查电路参数没设置好,其中一个PWM没有与过零信号平齐,导致其中一个PWM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