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无法烧录SPI问题

楼主(2019-07-26):
CPU通过USB连接电脑,用NuWriter烧写工具能够联机,但是烧写及擦除SPI无任何反应,还有些就是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无反应,NuWriter不能联机?请问各位大神,主要是什么问题引起?在线等,谢谢!

楼主:
样板正常烧写,用新的芯片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A:
最小系统电路和烧录接口是不是正确。

网友A:
检查一下,跟样板做个比较。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支持这种方式吗

网友C:
硬件电路没搞好。

网友D:
检查下硬件电路端口和链接

网友E:
跑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