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测量

楼主(2019-07-26):
(无正文)

网友A:
?测什么,周期,频率,还是幅值?难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什么,周期,频率,还是幅值?难度不一样。

测频率

网友A:
低频用计时,高频计脉冲数,MCU必须要有基准时脉,高频信号要进行降频处理,MCU中断响应没有这么快速。

网友B:
输入信号整形给28位高速二进制计数器;每秒计数、锁存;计数结果串行输出给单片机。

网友C:
用bing搜索“DIY Frequency Counter”

网友D:
高频测量直接用CPLD/FPGA了,MCU之类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