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接上称重传感器试验下

楼主(2019-07-26):
拆开我家小电子称,把称重传感器接到我做的那个电路上,为什么同样的程序称重传感器比电阻稳定那么多?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变片本身的结构就是温度补偿的,比你用4个电阻搭出来的模拟器当然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变片本身的结构就是温度补偿的,比你用4个电阻搭出来的模拟器当然稳定多了。 ...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根本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影响温飘的电阻太大了,不算假的传感器桥,有R23~R28一共六只电阻影响最终的输出。
我给你画了个图,两个放大器,每个只有2个电阻的温飘会影响输出

xch
@R2D2 :C6隔离直流,不论怎么折腾开关,R15不可能有的直流电流过, 如何能在C3输出直流电压? 你这种草包开嘴就露出屎来,你说仿真通过不但证明你缺德,还是个骗子。
@xch :仿真都对了,你这种 民科 赶紧闭嘴。
xch
右半边部分设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影响温飘的电阻太大了,不算假的传感器桥,有R23~R28一共六只电阻影响最终的输出。
我给你画了 ...

确实R22-R28七个电阻都影响输出。
大热天谢谢你给我设计的电路,我不懂模拟电路,第一个是桥的差分输出对C2充电,然后关闭开关,再打开通向非反相放大器的开关放大C2的电压吗? 你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R22-R28七个电阻都影响输出。
大热天谢谢你给我设计的电路,我不懂模拟电路,第一个是桥的差分输出对 ...

先把桥式传感器的电压存到C1上,然后搬到C2上,然后从C2搬运到C4上,这样桥式传感器的差分电压就变成对地电压,用运放放大就可以了。

设计的确实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桥式传感器的电压存到C1上,然后搬到C2上,然后从C2搬运到C4上,这样桥式传感器的差分电压就变成对地 ...

我以前没搞过温度补偿,现在想先搞搞我那个电路的温飘补偿,测试条件有限,以前搞交流的居然传感器输出不同电压在同一温度下温飘也不一样,可能别的原因造成的,我现在不知道直流的比如称重传感器,不同重量在同一个温度下放大器温飘一不一样,要是一样只是不同温度时候温飘不一样就好解决了,我刚才随便测试了三种重量,CPU风扇对着电路吹,距离15厘米,秤盘放上一个物体,记录读数,然后开风扇吹,读数开始下降,等读数稳定记录下来,读到三组数据如下
41      33
97      89
543    534
要是这样就好搞了,板子用烤箱烤,然后放冰箱,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温度逐渐下降,记录100个点,每下降一个点把传感器读数放到表里面。

网友B:
好东西,原来看过模拟量隔离有这种思路。没想到还有这种用法,求出处s

bing “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
就是零漂移运放的原理,也不能克服传感器的温飘啊。

楼主:
今天去掉三个电阻,还是一样飘,后来又焊上了,焊上个热敏电阻,数值每飘1毫伏,把热敏电阻ADC采到的数值放到表里面,搞来搞去失败了,以前没搞过这个,不知道成品电子秤多少度作为基准,是25度么? 比25度大或者小就用加减维持25度的读数?
今天瞎搞了下程序,也没啥标准采集了几个点,风扇吹一下还是飘了好几毫伏,失败了。

视频,CPU风扇吹

楼主:
再不拍视频了,最后一个,上电吹风,读数飘的厉害,怎么能称重传感器放大100倍用电吹风吹1毫伏也不飘?

我又失败了,再也不搞了,称重传感器对我没用,DIY没什么意义,我搞DIY还被人骂民科。

视频电吹风加热放大电路试验,又失败啦,温飘厉害

@zyj9490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测,看网上说用电吹风吹。
平时电子称也不是这样严苛的温漂测试吧,谁吃得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不拍视频了,最后一个,上电吹风,读数飘的厉害,怎么能称重传感器放大100倍用电吹风吹1毫伏也不飘 ...

到现在为止,温飘主要是传感器还是电子糸统?25PPM的阻容器件不会漂这么灵敏。应是称重传感器,温补应有温补线的,厂商提供还是自已测,不过要有个温度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为止,温飘主要是传感器还是电子糸统?25PPM的阻容器件不会漂这么灵敏。应是称重传感器,温补应有 ...

主要是电路飘,淘宝上8元钱1000个的电阻不知道多少PPM的。

100PPM

网友B:
传感器温度表,大概是这样的,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