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转换器ADS1220的共模输入范围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7-26):
最近的项目中采用ADS1220这个转换器,但是看DATASHEET,有些疑惑。看截图:

公式13和公式14好理解,但是公式15有些不理解,上面说的是由于PGA的设计实现方案决定的,这个VCM的最小值必须大于AVSS + ¼ (AVDD – AVSS).
看内部框图,不管是差分模式还是单端模式,信号都要经过PGA,既然差分模式要求共模电压符合公式15,那么单端模式也应该符合这个公式;
那么当我采用5V单电源供电的时候,单端模式输入的最小输入电压时多少?

网友A:
也要受 PGA 共模输入范围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受 PGA 共模输入范围的限制

那PGA=1的时候,最小输入单端电压是多少?是2.5V吗?(Vinp-0)/2>5/4,
还是1.25V?Vinp>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PGA=1的时候,最小输入单端电压是多少?是2.5V吗?(Vinp-0)/2>5/4,
还是1.25V?Vinp>5/4 ...

两个公式要同时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公式要同时满足。

我知道两个公式要同时满足

楼主:
这里写的比较清楚,谢谢

网友C:
多看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2-21):
有没有高手试过,ADS1220测PWM电压的,不稳定,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