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简单易用的DC-DC自动升降压芯片

楼主(2019-07-26):
求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简单易用的稳定可靠的自动升降压芯片,12V铅酸蓄电池(9-14.4V)自动恒压12V输出,上电开机瞬态电流3A,稳定后电流2A左右,用过国内的一些片子,不知是不是运气不好,都不怎么稳定。如果有国外的型号更好。   想支持一把国产不容易啊

网友A:
可以使用 现成的芯片. 可以采用 SEPIC 拓扑 芯片很多可选     TPS40211    LM3481

网友B:
先降压到8V,再升压到12V或者先升压到16V,再降压到12V

网友C:
用过TPS55340,做升降压应用

网友D:
TI的可以参考

网友E:
楼主,国产的芯片方案都用过哪些型号,按你的要求不难实现;你的负载时硬盘吗?我做过带在4t硬盘的升降压方案,用于安防监控产品。可以多些交流,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网友F:
FP5207,SEPIC 原理上可行。

网友G:
非SEPIC 架构的升降压芯片,要么很少,要么很贵。
采用SEPIC 架构,这可选芯片一大片,只需要耐压低于最高输入电压的2倍的反激(升压芯片),你就可以安全工作在SEPIC 架构的12V系统,简单、成熟、可靠,唯一的缺点是需要2个电感或者是一个1:1的变压器(磁环)。

网友H:
楼主你好,我司主营电源管理芯片,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网友I(2020-03-21):
欧创芯的DC-DC可以,专业做DC-DC这一块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13632552696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