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D终于能说话了,继续聊晶体管的饱和!

楼主(2019-07-26):
将近1个月不能说话,现在解禁了。

关于晶体管的饱和,继续接着前面的帖子聊。

上面一小部分帖子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8306-1-1.html

继续小信号瞬态响应分析

楼主:
大家应该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先近似,再分析,而不能先精确分析再近似,一正一反,后者浪费无数毫无意义的时间(表达式太复杂,对于手工分析和设计来说没用)

①如果Zc=0,即发射极直接接地,或有较大的旁路电容,我们可以直接写出计算结果:

对于计算有问题的,请参考P.R.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一书,或者类似书籍。

②Zc≠0,是个没有旁路电容的电阻时,此时电路有两个时间常数,精确计算比较麻烦,此时可以近似,忽略Cb‘c

极点计算出来之后,那么小信号瞬态响应就有了,即用阶跃电流作激励,瞬态响应的上升时间是2.3/w1!

此时高带宽对应较小的上升时间,所以时域和频域分析是一一对应的,对于线性小信号电路。

楼主:
顺便说一下甲类放大器。
以前有个⚪教授,他发现共射放大器输入信号幅度很大,输出失真仍然较小,于是他据此发表论文,说小信号模型是错误的,证据是大信号时输出失真度。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输出失真 较小,完全是“以毒攻毒”的结果,如下图:

选择合适的信号源,总能让失真减小到某个极限。所以不能据此推翻小信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