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无FIFO的OV7725显示问题

楼主(2019-07-26):
用的DCMI+DMA读OV7725的数据,行中断来一次向显示屏显示地址写一次,场中断来了,行中断清零,但是显示出现显示错位的问题

楼主: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没必要啊,直接DCMI DMA 到显存就是了,不要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啊,直接DCMI DMA 到显存就是了,不要CPU

不需要DMA中断?那怎么显示一帧图像而不会乱呢?我用的是ILI9341显示屏,需要显示170*170大小的图像

网友A:
开双缓冲  双LCD player  开一个任务while(1) 里面定期(如20ms)处理DMA和LCD显示
STM32429有三层player,最底层的背景不用管了,这里用上面两层,透明度都设置为不透明
LCD上面两层 player 地址指向这两个buffer
dcmi_buffer1 --> LCD player1
dcmi_buffer2 --> LCD Player2

设置第一个dcmi_buffer1 为DCMI DMA接收缓冲
设置 player2显示
启动一次DMA
{
  等待DMA传输完成
  设置dcmi_buffer2 为DCMI DMA接收缓冲
  关闭player2,开启player1显示
  使能DMA

  等待DMA传输完成
  设置dcmi_buffer1 为DCMI DMA接收缓冲
  关闭player1,开启player2显示
  使能DMA
}
7725数据格式和LCD格式弄一致  RGB565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双缓冲  双LCD player  开一个任务while(1) 里面定期(如20ms)处理DMA和LCD显示
STM32429有三层player,最 ...

是能DMA里面做场同步操作,场中断中加变量标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双缓冲  双LCD player  开一个任务while(1) 里面定期(如20ms)处理DMA和LCD显示
STM32429有三层player,最 ...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B:
没有这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