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STM32F030F4P6单片机居然可以正常使用Timer2

楼主(2019-07-26):
根据手册STM32F030F4P6是只有定时器1/3/14/16/17 。但UI有原因是经测试发现timer2 正常使用。  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原因!  这很让人费解呀, 手册都不准了?

网友A:
正常,高端的芯片在产测时检出部分功能有缺陷,就降额打低端芯片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高端的芯片在产测时检出部分功能有缺陷,就降额打低端芯片型号了

照这么看来, 使用这个timer2 虽然管用,但不能保证所有的同型号片子都能用了!

网友B:
万一你的产品量产后出现各种问题,原厂可是不负责的

网友C:
这么解释吧,i7 i5 i3是一个模子,哪块有问题就屏蔽,然后i7变成i5,再屏蔽就i3,看来stm32也一样,同一个模子,然后各种屏蔽,就变成各种型号,当然像上述的tim2的问题,当然不能保证量产正常了,同样一些人使用时发现比如32k的flash,用的时候比32k大时还能使用,当然也不能保证量产都能用

网友D:
STM32F030F4P6应该是某个型号的低成本版本。为了降低成本,厂家生产时忽略某些模块的检验,以提高生寒效率和合格率。
如果厂家手册中没有该模块的数据和资料,厂家就不会对该模块的好坏和性能负责。个人玩时可以用,产品中不建议使用。因为厂家和可能在某个版本的产品中,从硬件上把该模块删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这么看来, 使用这个timer2 虽然管用,但不能保证所有的同型号片子都能用了! ...

这个是可能的。降低测试成本,可能有些模块没有测试。

不过wafer一般良率也比较高的,遇到有问题的几率低一些,但也不是没有。

网友E:
这个是常规手段。。

不同的市场定位,这个系列的很多芯片可能都是用的同一个die,就是一样的wafer圆片。
每个型号都有一个版本的wafer,那样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都很高的;所以选择做大而全的版本,然后再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屏蔽哪些模块

如果使用了手册里没有的模块,出问题是厂商是不负责的。

之前拆山寨stlink,用的stm32f101的片子,,那个片子手册里是没有USB的,但是如果非要用的话,也能用,本质上和你的发现是一样的,就是屏蔽了一些模块。

另外延伸一下就是,一般这类soc/MCU芯片测试,都是用dft电路测试的,将芯片里的寄存器串到一个或几个链上,并不是每个模块跑功能测试,那样效率非常低;;
然后通过特殊模式进行shift测试或者运算来测试芯片各个模块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所以有可能芯片的模块都测试了,只是因为针对市场应用不同而做了不同的区分,如果功能模块都一样,价格不一样,你不就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