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电瓶车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7-26):
大家好,上图是在网上看的电瓶车充电器电路图,
但是没看明白该图是如何进入恒流模式的,望指点,谢谢。

网友A:
R33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电阻,那么相关的IC3及其周边电路就是恒流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3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电阻,那么相关的IC3及其周边电路就是恒流控制部分

R33确实是采样电阻,但是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池有没有充满的,不是恒流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3确实是采样电阻,但是这个电阻是检测电池有没有充满的,不是恒流控制的 ...

。。。。。
谁说的?

网友A:
你是看红灯绿灯接在这两个运放的输出就认为它是充满判断的吧?
其实这个充电器的充满指示可能并不准,他们为了减少元件节省成本才这么搞的。

网友A:
勉强能用的充电器。。。品质要求比较高就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谁说的?

我算了下R33上面的分压很低的,不像是恒流控制,还有就是这个恒流控制的话,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