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没有低功耗单片机带DAC的吗?

楼主(2019-07-26):
新唐有没有低功耗单片机带DAC的吗?

楼主:
10位DAC就可以了。

网友A:
NANO系列带。

网友A:
NuMicro™ Nano120系列特色为超低功耗,低电压工作范围1.8V至3.6V,工作温度:-40℃至85℃,内建12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备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USB 2.0全速裝置、RTC、PDMA、UART、SPI、I²C、I²S、PWM、12位 ADC、12位 DAC、ISO-7816等。提供多种包装LQFP48、LQFP64、LQFP128。

目标应用:

穿戴式装置、可携式医疗测量装置、手机金融刷卡器、智能体感摇控器、智能家居、智能卡读卡器、无线智能抄表、GPS数据记录器等

关键特性:

• 内核(Core)

-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42 MHz

- 工作电压:1.8V to 3.6V

- 工作温度:-40℃ ~ 85℃

• 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 200 uA/MHz(Normal)

- 75 uA/MHz(Idle)

- 2.5 uA(Power down、RTC on、RAM retention)

- 1 uA (Power down、RAM retention)

- Fast wake-up:less than 7 us

• 内存(Memory)

- 64 KB 应用程序

- 内嵌16 KB SRAM

- 可编程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ADC)

- 提供7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2MSPS(每秒取样速率)

- ±1℃ 准确度温感计

• 数模转换器(DAC)

- 提供2个DAC

- 12位分辨率

- 可达 400KSPS(每秒转换速率)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2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4路PWM或
2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ADC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三组SPI(可达32 MHz)

- 二组I²C(可达1 MHz)

- 五组UART(二组可达1 Mbps)

- 三组ISO-7816-3 界面

- USB 2.0全速装置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10kHz振荡器用于低功耗操作

网友A:
NuMicro™ Nano110系列特色为超低功耗,低电压工作范围1.8V至3.6V,工作温度:-40℃至85℃,内建12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LCD控制器4x40 & 6x38 COM/SEG。备有丰富的外设,如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UART、SPI、I²C、I²S、PWM、12位ADC、12位DAC、ISO-7816等。提供多种包装LQFP64、LQFP128。

目标应用:

穿戴式装置、可携式医疗测量装置、智能家居、无线智能抄表、GPS数据记录器、烟感侦测装置、智能三表(水表、燃气表、热表)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ARM®Cortex™-M0

- 工作频率可达 42 MHz

- 工作电压:1.8V to 3.6V

- 工作温度:-40℃ ~ 85℃

• 超低功耗(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 200 uA/MHz(Normal)

- 75 uA/MHz(Idle)

- 2.5 uA(Power down、RTC on、RAM retention)

- 1 uA(Power down、RAM retention)

- Fast wake-up:less than 7 us

• 内存(Memory)

- 32 KB 应用程序

- 内嵌8 KB SRAM

- 可编程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ADC)

- 提供12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2 MSPS(每秒取样速率)

- ±1℃准确度温感计

• 数模转换器(DAC)

- 提供2个DAC

- 12位分辨率

- 可达 400KSPS(每秒转换速率)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2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4路PWM或
2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ADC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三组SPI(可达32 MHz)

- 二组I²C(可达1 MHz)

- 五组UART(二组可达1 Mbps)

- 三组ISO-7816-3界面

- 16/8 位EBI界面

• LCD 控制器

- 4 x40 & 6 x38 COM/SEG LCD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10kHz振荡器用于低功耗操作

网友A:
新唐科技 NuMicro® M261SIAAE 是新一代 32 位低功耗微控制器产品,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支持 Armv8-M 指令集架构。其工作频率达 64 MHz,内嵌可支持无线更新固件技术 ( OTA ) 的双区块 ( dual bank ) 512KB Flash, 96KB SRAM,可运作于 1.8 ~ 3.6 V 工作电压和 - 40 ~ + 105 ℃ 温度范围。

低功耗和高安全性是物联网(IoT)应用的两大主要需求。NuMicro® M261SIAAE 提供多种低功耗操作模式以满足多样的运作场景,诸如掉电模式(PD)、快速唤醒掉电模式(FWPD)、低漏电掉电模式(LLPD)、超低漏电掉电模式(ULLPD)、待机掉电模式(SPD)和深度掉电模式(DPD)。 NuMicro® M261SIAAE  亦整合了具有独立的 RTC 电源 VBAT 引脚以实现主电源关闭而单独供电 VBAT 的低功耗操作模式。NuMicro® M261SIAAE 的耗电流,正常运行模式下约为 97 μA / MHz(LDO 模式)和 45 μA / MHz(DC-DC 模式),待机掉电模式下约为 2.8 μA,深度掉电模式下的耗电流则小于 2 μA。NuMicro® M261KIAAE 因其低功耗、宽工作电压和待机模式下快速唤醒等特征,使其特别适合于电池供电的物联网应用。

NuMicro® M261SIAAE 透过在微控制器中创建可信任的执行系统,进而为系统开发人员提供安全开机的功能。安全开机是一连串透过验证每一个软件身份及其完整性的流程。安全开机可以确保装置完全依照原始开发者所信任的软件所启动。当微控制器开机时,韧体会去检查开机程序代码的数字签名,若数字签名是正确的,则进入正常启动程序,由操作系统接续后续流程。反之,则系统会停止运行。

NuMicro® M261SIAAE 内建 4 个区域可编程的 eXecute-Only-Memory ( XOM ) 以保护关键程序代码。其 AES 256 / 192 / 128 硬件加速器和随机数生成器 (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TRNG ) 可用来实现数据加密功能。1 个 Tamper 引脚则用来避免黑客的恶意破坏。佐以 96 位芯片唯一序号 ( Unique Identification, UID ) 及 128 位唯一客户序号 ( Unique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UCID ) 的采用,可以大幅提升产品的安全性。

NuMicro® M261SIAAE 整合可变电压接口 ( Voltage Adjustable Interface,VAI ),可支持 6 个脚位,能够提供 1.8 ~ 3.6 V 的第二组通讯接口电压,与周边组件相连接时无需添加电压准位转换器。

NuMicro® M261SIAAE 整合了一组符合 SD 2.0 储存卡标准规范的 SDHC 接口。其传输速率在 3.3 V 和 50 MHz 操作环境下可达 200 Mbps,并内建 Scatter-Gather 功能的 DMA 以加速在系统内存与 SD / SDHC / SDIO 储存卡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

NuMicro® M261SIAAE 支持丰富的周边接口,如看门狗定时器、RTC、PDMA、EBI ( 外扩接口 )、LPUART、USCI ( 通用串行接口 )、QSPI、SPI/I²S、I²C、ISO-7816-3、GPIOs 和 24 通道 PWM,可轻松连接更多的扩展模块与实现灯光控制功能。另 NuMicro® M261SIAAE 亦整合高性能模拟周边电路,包含 16 通道 12 位 3.76 MSPS 采样率 ADC、12 位 1 MSPS采样率 DAC、模拟比较器 ( ACMP )、温度检测传感器、低电压重设 ( LVR ) 和欠压检测 ( BOD ),可提升产品性能、降低外部周边组件的采用并缩小终端产品尺寸。

NuMicro® M261SIAAE 封装型式为 LQFP64 ( 7 mm x 7 mm )。同封装型式的脚位兼容让用户能够弹性地优化产品规格与效能。

新唐 M261 / M262 / M263 NuMaker-PFM 评估板 ( NK-M263KI ) 和 Nu-Link 除错器为产品评估与开发的利器。并且支持第三方提供的 IDE,如 Keil MDK、IAR EWARM 和带 GNU GCC 编译程序的 NuEclipse IDE。

目标应用:

智能家居 / 智能家电 / 智能门锁
工业控制 / 工业自动化
智能城市 / 安全报警系统
低功耗物联网装置 / 无线感测节点装置 / 通讯模块
电子支付
手持式无线资料收集器
手持式医疗量测装置
关键特性:

•        操作特性
        -        工作电压 : 1.8 ~ 3.6 V
        -        工作温度 : - 40 ~ + 105 °C

•        內核
        -        Arm® Cortex®-M23 微控制器,Armv8-M 指令集架构,工作频率 64 MHz
        -        32 位硬件乘法器 / 除法器

•        記憶體
        -        512 KB Flash,双区块,支持 OTA 韧体更新
        -        96 KB SRAM
        -        4 KB LDROM
        -        支持 4 个区域 eXecute-Only-Memory ( XOM )
        -        支持安全开机 ( Trusted Boot )

•        时钟控制
        -        外部高速晶振 4 ~ 24 MHz 或外部时钟讯号输入 ( HXT )
        -        外部低速晶振 32.768 kHz 或外部时钟讯号输入 ( LXT )
        -        内部 12 MHz 高精度高速 RC 振荡器 ( HIRC ),Auto-trim 后可达 ± 0.25 % 误差
        -        内部 48 MHz 高精度高速 RC 振荡器 ( HIRC48 ),Auto-trim 后可达 ± 0.25 % 误差
        -        内部 10 kHz 低速 RC 振荡器 ( LIRC )
        -        内部 32 kHz 低速 RC 振荡器 ( LIRC32 )

•        电源管理
        -        内建 LDO 和 DC-DC 转换器
        -        支持 0.9 V / 1.2 V 核心电压
        -        支持多种操作模式,诸如掉电模式(PD)、待机掉电模式(SPD)、低漏电掉电模式(LLPD)、超低漏电掉电模式(ULLPD)、快速唤醒掉电模式(FWPD)和深度掉电模式(DPD)
        -        支持独立的 RTC 电源 VBAT 脚位

•        低操作电流
        -        运行模式 97 μA / MHz ( LDO ) 和 45 μA / MHz ( DC-DC )
        -        待机掉电模式(SPD) 2.8 μA
        -        深度掉电模式低于 2 μA

•        实时时钟 ( RTC )
        -        内建可透过 Tamper 引脚清除的 80 字节寄存器
        -        最多支持 1 个 Tamper 引脚

•        定时器
        -        最多 4 组 32 位定时器

•
直接内存访问 (PDMA)

        -        支持 16 通道直接内存访问 ( PDMA )
•        PWM
        -        支持 24 通道 PWM
        -        支持触发 ADC / DAC
        -        支持 PWM 输出 / 捕获输入通道的独立模式
        -        支持 3 对互补式 PWM 输出

•        模拟
        -        支持最多 16 通道 12 位 3.76 MSPS 采样率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 ADC )
        -        支持最多 2 个比较器 ( ACMP )
        -        支持最多 2 组高达 12 位 1 MSPS 电压式数字转模拟转换器 ( DAC )
        -        支持内部参考电压或外部参考电压引脚: 1.6 V, 2.0 V, 2.5 V 和 3.0 V

•        通讯接口
        -        支持 6 组 LPUART 接口
        -        支持 3 组 I²C 接口
        -        支持 1 组 QSPI 接口
        -        支持 4 组 SPI / I²S 接口
        -        支持 3 组 ISO-7816-3 接口
        -        支持 2 组 USCI ( 可配置为 UART, SPI 或 I²C )
                 支持 1 组 SDHC2.0 接口
        -        16 / 8-bits 外扩接口 ( EBI )

•        电压可调接口 ( Voltage Adjustable Interface )
        -        透过输入电压至 VDDIO 管脚,可支持 1.8 ~ 3.6 V 第二组接口电压,最多支持 6 个引脚

•        软硬件开发环境
        -        支持 Arm® Keil MDK and IAR EWARM IDE 除错工具
        -        支持具有 NuEclipse IDE 的免费 GNU 编译程序
        -        透过 Nu-Link 调试器来支持 ICP 功能以更新程序代码
        -        可藉由 PinView 工具实时监控所有引脚状态
        -        可使用 PinConfigure 工具来分配引脚,初始生成程序代码,并产出 OrCAD / Protel 适用的部件
        -        可透过 ClockConfigure 工具来生成系统时钟设定的初始程序代码

•        96 位唯一标识符 ( UID )

•        128 位唯一客户标识符 ( UCID )

•        封装
        -        LQFP64 ( 7 mm x 7 mm )

网友B:
有,新唐的单片机大部分支持低功耗。

楼主:
NuMicro® M261SIAAE 系列芯片,模拟比较器的参数有吗?翻转速度?建立时间这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NuMicro® M261SIAAE 系列芯片,模拟比较器的参数有吗?翻转速度?建立时间这些的。 ...

下载手册看看啊,上面应该有。

网友C: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M261_M262_M263_Series_EN_Rev1.00.pdf

网友C:
不同模式参数不一样,最快建立时间是82ns

网友D:
最近几年出的单片机都支持低功耗。

网友E:
低功耗最近属于常规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