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时序请教

楼主(2019-07-26):
请问spi在上升沿读数据为什么会先读然后才把时钟拉高呢,这样读数据的时候时钟还处于低电平不是上升沿啊

楼主:
a啊~~~~~~坏坏,你们都是坏蛋蛋

网友A:
你也可以拉高后在读取的. 因为在电平变化相邻的指令执行, 可以算作是这里的上升沿读取

网友B:
这个是官方例程吗

网友C:
还真没注意过这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