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9-07-26):
为了让GPS静止时关机,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如下图,锂电池供电,K是常开震动开关,电容10uf,电阻1M,和NMOS管组成一个控制开关,nmos管为04N03LA。
GPS震动,K闭合,电容充电,NMOS管通;GPS静止,K断开,电容通过电阻缓慢放电,一分钟左右NMOS管断开。
实际测试中,发现好几个问题:
1.锂电池电压高于3.9V左右,GPS能正常工作,低于3.9V左右,就不行了。
2.将锂电池不通过保护板,直接输出,3.4~3.5V电压能正常工作。
3.将锂电池换成精密可调电源,3.9V左右正常工作,电压稍低就不行。
4.将两个NMOS管并联,精密可调电源输出,3.4~3.5V能正常工作。
求助以上问题出在哪里?
我希望能做到锂电池通过保护板输出,3.4~3.5V就能让GPS正常工作,有什么简单的电路推荐一下

网友A:
gps开始工作时会要求比较大的电流。
你那个保护板估计限制输出电流比较小。你换个输出电流大的就好了。

楼主:
GPS启动时最大瞬间电流400MA,可是单块锂电池带保护板直接接在GPS上,又是能启动的

楼主:
两块锂电池并联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B:
不工作时,mos管的压降和GPS的供电电压测过没?

网友A:
楼主,你测量一下上电后的电压波动就知道了。
你这种情况,给锂电池并联一个电容,应该也能解决。

楼主:
这个电压用什么测能精确。我用mf47测的,打在10V档,锂电池输出电压几乎无波动。mos管压降几乎无压降。给锂电池并联过一个470uf的电容,还是没效果。GPS在4V时,启动峰值电流400好安多一点,锂电池保护板电流范围3A

楼主:
需要用示波器吗?

楼主:
做了个自举电路,把Vg升到了5V,还是老样子。锂电池电压3.8V以上能行,以下就不行,MOS肯定道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