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 ·        电平兼容

板内或板间器件信号电平特性各不相同,出于兼容性的考虑,须加上拉电阻以保证兼容性。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OC、OD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 ·        减弱外部电流对芯片产生的干扰

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 ·        提高灌电流的能力(驱动能力)

单板内部的器件功耗及驱动能力各不相同,这样在器件连接时的灌电流能力不尽相同,连接上会有驱动问题,此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

  • ·        阻抗匹配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并联终端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          电平稳态的特性
    个别器件在上电时要求某些管脚的初始电平固定为高,此时必须加上拉电阻以保证器件能够正常的工作。
    3、上、下拉电阻的选取原则
    ·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一般的上拉电阻选取1K~10K欧姆,视负载情况而定,重负载时电阻应选取靠近下限,轻负载时选取上限,这里的负载以器件功耗指标来确定。
    ·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                    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