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 P4-P7端口定义

楼主(2019-07-27):
C8051F020单片机P4-P7口不能位寻址,如果在程序开头处定义某个位,比如sbit SDA=P7.0; sbit SCL=P7.1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A:
不能位寻址的不能这样定义

只能这样:举栗子: P4=P4&0xfe;(P4=P4|0x80)
或者宏定义  : #define SDA_H  P4|=0X80;

楼主:
我是这样定义的,现在卡在读取这个位的数据。
#define dssda_h         P4|=0x40;//第6位置1
#define dssda_l        P4&=~0x40;//第6位清0

网友B:
不能位寻址的不支持sbit定义

可以用与,或,异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