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PS61070DDC负压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麻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得到的-Vcc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A(2019-07-27):
因为SW脚是在GND和VCC之间摆动,电容C5的右边,二极管钳位正端在GND,那么负端就是-VCC。其中忽略掉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和电容的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W脚是在GND和VCC之间摆动,电容C5的右边,二极管钳位正端在GND,那么负端就是-VCC。其中忽略掉了二极 ...

哦,理解了,这是个电荷泵,由C5依靠SW的开关来得到负压。

网友B(点评):
tps6107不是电荷泵,是DC-DC开关电源,有电感L1. 如楼主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理解了,这是个电荷泵,由C5依靠SW的开关来得到负压。

不带电感的只能用电荷处理了。

网友D:
这个就是BOOST升压电路,然后加上电荷泵电路得到自己需要的电压

网友E:
典型的 电荷泵电路, 结合两个二极管, 分析不复杂

网友F:
这种电路我用了超过20年。

网友G:
恩,一下子可以生成正负电压,给运放供电足够了

网友H:
运放最好用线性电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