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并联小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07-27):
各位坛友,问下看有些运放电路设计,有的设计在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并联小电容(100pF),想问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xch
你喜欢研究猪的走路姿势?

网友A:
可以这样来分析:电容是通交流的,如果某个输入线上有交流干扰信号,透过电容就也会传导过去,也就是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会有这个信号,差分电路里就可以抵消掉这个输入信号了,所以其作用也就知道了,用于滤除差模干扰信号

滤除差模?反了吧?

网友A:
可以这样来分析:电容是通交流的,如果某个输入线上有交流干扰信号,透过电容就也会传导过去,也就是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会有这个信号,差分电路里就可以抵消掉这个输入信号了,所以其作用也就知道了,用于滤除差模干扰信号

@xmar : 通常选择几十pF的,运放的相位裕度在60°C以上的还是很稳定的。如果容值过大,或者本身运放相位裕度就小,那就容易振荡了
由于这个电容同时也、更强地滤除了运放反馈电阻来的高频信号,也就意味着运放高频增益大幅提升。很容易自激振荡!没有滤除差模信号的作用。

网友B:
在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并联小电容、或者运放输入脚(IN+/IN-)直接电容到GND,这样做可以适当提高高频相应。但很容易产生自激振荡。这种做法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运放同相端和反相端并联小电容、或者运放输入脚(IN+/IN-)直接电容到GND,这样做可以适当提高高频相应。 ...

我看到公司的设计CHECKLIST中,说要加这个电容,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来分析:电容是通交流的,如果某个输入线上有交流干扰信号,透过电容就也会传导过去,也就是同相输 ...

有道理

毫无道理。

网友B:
C1导致430KHz处产生电压增益峰值(绿色曲线),相位急剧变化。参见下图:

红色曲线代表上面电路。绿色曲线表示下面电路(加了C1)。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导致430KHz处产生电压增益峰值(绿色曲线),相位急剧变化。参见下图:

红色曲线代表上面电路。绿色曲线 ...

为什么会在430K这个频率点呢?从幅频曲线上看,电路二的相位裕度没有电路一的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在430K这个频率点呢?从幅频曲线上看,电路二的相位裕度没有电路一的足 ...

我猜,可能是0点频率=1/2piC1(R7//R8)与运放GBW合成的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