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问下,为啥STC没有低功耗运行电流的MCU

楼主(2019-07-27):
大师们问下,为啥STC没有低功耗运行电流的MCU.

如MSP430,PIC,ST低功耗版那样的。

楼主:
放在电池上,不久就把电池电给带没有了。

网友A:
功耗与主频密切相关,休眠,掉电模式可以大幅度降低CPU所消耗的电流

我用STC十多年,从没有功耗的问题,说人不好,怎么个不好,有实验对比数据么?
放电池上,电没了,确认你模式设置正确了没,IO线设置好悬浮模式了么,IO口线都关断了么?

感觉STC的4线下载方式比较好用,比对手的5线模式要精简。

网友B:
51内核决定了不是低功耗的。但可通过LS说的“休眠,掉电模式” 减少待机功耗。

网友C:
我用STC8F2K16做的红外遥控器就很好用,待机后电流小于0.1uA,实测是0.07uA

网友D(2020-01-09):
掉电检测,然后进休眠,完事~

网友E:
其实掉电模式很省电了。低速运行也才几个mA,还是自己看看模式吧。

网友:
工作电流肯定没法跟430那些比的啊,51一直耗电很大,现在STC比早期的AT89C52耗电已经降低一些了,感觉也没法更低了,你要低工作电流只能选430那些了。如果允许使用掉电模式,那51还是可以的,至于休眠模式,其实降低的很少。

网友F(2020-02-22):
对自己好点~别难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