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电压范围5mV-100mV线性放大如何调整?

楼主(2019-07-27):
如题,下面的电路大于50mV的电压输入,线性比较好,小于50mV线性很差,如何调整使在5mV-100mV内都是线性的??

原理设计得一无是处啊。

网友A:
没办法,358单电源供电,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以到-0.2V,输出电压很难达到0.1V以下,原理就决定了你不用双电源供电只能做到现在这种吊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358单电源供电,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以到-0.2V,输出电压很难达到0.1V以下,原理就决定了你不用双电 ...

啊,没办法,这个是之前做好的电路,原理现在不好改。。。。

网友A:
那就加个0.1V的偏压(358的5脚到VCC接个若干Mohm的电阻),商量好了如果输出0.1V表示输入0V就行了。

网友B:
这样的电路也能放大传输MV级的信号?,主要光耦,OP,反馈都有问题。源电阻不大的话,用零漂移运放合适。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级放大器U4B的输出(Pin7)电压很难下降到0.1V以下导致的,如果不改用双电源,还可以把两级合并成一级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想要最终输出0.01V,第二级358的输出依然高达1.5V。

@fzyuan :02年我用过这个电路,因为是在室内使用,做过0~55度温度试验,误差都不超过3%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你这种无知无耻无畏的,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敢拍脑袋胡说,你这脸皮比城墙还要厚。
@fzyuan :你还是没脑子胡思乱想。
@R2D2 :没有脑子还不识字,我之前说的是“TLP521-2中的两路光耦的CTR无法保证变化的一致性”,注意是“变化的一致性”,CTR随着温度变化是很明显的,你在一个温度下测量确实有不错的线性度,但是你根本无法保证在不同温度下的重现性。这个电路用来隔离低频信号听个响是可以的,THD确实不大。
@fzyuan :温度特性好不好要有实验数据吧?不是你这样拍脑袋胡说能证明的。
@R2D2 :线性好不等于温度特性好,要有脑子!
@zyj9490 :看14楼的回复。
@R2D2 你能保证每个发光电流下的二个CTR是一致吗?只能校正二个点,零点和满点。
@fzyuan :你解释一下我在14楼的发言。这个电路线性非常好,你不要拍脑袋胡说八道。
@zyj9490 :你还处在贵的就是好的初学者状态。作为菜鸟你赶紧闭嘴!
TLP521-2中的两路光耦的CTR无法保证变化的一致性

楼主:
现在要求是输输入10mV-250mV的信号,经过线性放大供给单片机采样,最好电源隔离电路要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求是输输入10mV-250mV的信号,经过线性放大供给单片机采样,最好电源隔离电路要怎么设计??? ...

那你现在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用啊,设送单片机最大2.5V(一般是3.3V我这么说都保守了),放大倍数10,那么10mV在第一个358 U4B的7脚是100mV完全能传递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现在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用啊,设送单片机最大2.5V(一般是3.3V我这么说都保守了),放大倍数10,那么10 ...

我的这个电路要怎么调整?现在这个电路10mV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电路要怎么调整?现在这个电路10mV不行

把RV1拧到合理位置就行了。

楼主:
测试过了,电压越高,偏差越大,线性福很差

xch
要不CD14 换成 Z2 一样的东西,R23=0ohm。 长得丑只好整容了
xch
你把Z2拆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电压越高,偏差越大,线性福很差

此电路线性很差的,不用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求是输输入10mV-250mV的信号,经过线性放大供给单片机采样,最好电源隔离电路要怎么设计??? ...

隔离都是在数字端,也就是ADC的输出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线性很差的,不用玩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1264
这个电路线性非常完美的,就看你会不会调试了,看我在9楼的计算,但愿你的水平能够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1264
这个电路线性非常完美的,就看你会不会调试 ...

一看你是没搞大批量的产品,比我搞的差多了,还搞线性回归。基本上一条线上。

@zyj9490 :你还知道什么细节?吱吱呜呜又说不出是什么细节,你就是猪鼻子插葱,装相。
@R2D2 ,你连CNR201的技术规格也没看明白,我可以无视5%,只要二路受电一致即可。还要好多技术细节要考量,在电路设计中加进。让受光电流最佳段。别胡搞了。半瓶水。
你的塑料袋在哪里买的,这么能装???你去查查HCNR201之类的线性光耦的参数,CTR误差5%不加调整怎么可能能用???调整了跟楼主的电路有什么大批量生产上的优势?楼主的电路一样需要测试调整才能出厂。你简直就是送脸下乡,我不介意抽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相关系数这么完美证明了这个电路本身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量产的时候只要标定两个点就可以把传递关系 ...

不行,就不行,看用料及电路,就不是个踏实的人,只能算是个入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个0.1V的偏压(358的5脚到VCC接个若干Mohm的电阻),商量好了如果输出0.1V表示输入0V就行了。 ...

此电路问题点在那里也搞不明白,还指导人家。误人子弟啊。

你连问题点都找不到,只会说楼主用的东西是不值钱的,你的素质就是这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嘎嘎新的菜鸟才会以用料不足来说电路不行,真正的高手是会算出来哪里不行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 ...

提示下问题1,用普通线性光耦不能保证二个受光边电流的一致性,还有发射边的同一电流的发光效率。这二个因素就是死结,不一致代表原边反馈最好也没用。

再说下,是我打磨的。
@R2D2 ,我司不知量产了多少信号隔离的模块,不用调,0.1级的,0-0.1V的量程。
这个问题我在14楼已经说清楚了,你说的这些都是空口无凭,完全是你拍脑袋臆想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下问题1,用普通线性光耦不能保证二个受光边电流的一致性,还有发射边的同一电流的发光效率。这二个 ...

哈哈,那个家伙精神不正常,见人就满嘴PF,你和他搭讪不是自找没趣吗?

直接冷处理,不理他就行了。

出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六种写法,昆乙己你还会什么?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要求是输输入10mV-250mV的信号,经过线性放大供给单片机采样,最好电源隔离电路要怎么设计??? ...

加一片DCDC隔离稳压电源即可。不稳压也可,次边加一个LDO,

网友:
这种普通光耦现在基本上只用来隔离数字信号了,搞线性很难做到产品一致性的。

@512870372 :你见识太少而已,强干扰场合你没见过。
@R2D2 :一般垃圾一点的信号采集电路都是性能和成本折中,并偏性能的;好一点的采集电路基本是以性能为主;因为隔离影响性能,不如不隔离,电路设计的好也能做保护,不是更省成本吗?你觉得我说的是工程思维吗?

网友D:
http://www.**/yuanqijian/guangou/20180409659103.html

模拟信号隔离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使用线形光耦。线性光耦的隔离原理与普通光耦没有差别,只是将普通光耦的单发单收模式稍加改变,增加一个用于反馈的光接受电路用于反馈。这样,虽然两个光接受电路都是非线性的,但两个光接受电路的非线性特性都是一样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反馈通路的非线性来抵消直通通路的非线性,从而达到实现线性隔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