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反激隔离电源设计解决MCU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07-27):
反激隔离电源设计解决MCU的供电问题

1.基于SE8510的反激式隔离电源设计
  图1是SE8510反激式隔离电源系统原理图,SE8510是离线式隔离原边控制反激LED驱动控制IC。SE8510使用了一个坚固的高压隔离工艺能够承受一个输入电压达450 v的冲击,具有8-45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因此SE8510可以通过主线输入电压直接驱动,简化变压器的设计过程。具有准确的LED调节功能,PWM调节控制,开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多功能。使整体应用设计比以往的方案设计变的更加简单。

  图1:SE8510反激式隔离电路图

  2.支持PWM调节输出电流,改变LED亮度。
  PWM调光通过PIN DIM加一个低频方波信号就可以实现。当PWM信号为零,门驱动器是关闭的,当PWM信号高(> 300 mv),门驱动器是启用的。LED电流与PWM波的占空比成正比。为了减少频率干扰,建议PWM控制信号的频率设定在200HZ-500HZ之间。

      3.提供MCU供电系统,解决MCU控制系统供电问题
  如图2所示,传统采用MCU输出PWM控制信号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在设计中,就会遇到需要给MCU的供电问题。
  (1)本身设计AC-DC系统恒流输出控制LED亮度。但是MCU的供电选取。采用独立一组AC-DC电源作为MCU的供电系统。造成成本增加而且这样演变成设计2个独立的AC-DC电源。
  (2)从AC-DC LED恒流驱动电源中提供电量。采用辅助绕组供电,MCU供电和AC-DC控制IC 的供电取用同一个绕组端。但是在MCU发出控制信号控制AC-DC控制IC,使AC-DC系统停止,会导致辅助绕组也掉电。造成MCU的断电现象。
  (3)将MCU控制放在AC-DC 次级部分,同样的在AC-DC 系统关闭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会下降。通常客户设计采用输出加大输出电容,使放电变慢,从而提供给MCU。造成输出电容体积和成本的加大。

  图2:传统采用MCU输出控制信号控制系统图

  图3:SE8510提供MCU供电,解决系统断电MCU供电问题
  图3所示,SE8510内部采用了专用的供电系统专利技术。使用一个坚固的高压隔离工艺能够承受一个输入电压达450v的冲击,具有8-45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在IC内部增加了一个从VIN-VDD的高压供电系统。使VDD的电压为8V,并且具有5mA的带载能力(由于IC封装形式为SOP8,耗散功率的影响)。足够MCU和一些PWM产生电路正常工作(MCU工作电流2mA)。
将VDD电压通过一个小小的稳压模块,例如7805,或采用三极管组成的稳压器降到5V。提供给MCU或PWM信号产生电路。例如NE555产生的PWM占空比可调的发生电路。在MCU发出PWM低信号时,虽然SE8510系统关闭。但是由于IC内部VIN-VDD高压模块独立工作使得VDD保持一个8V的电压存在,不至于MCU断电导致程序重启。而且更加的节省外部供电系统电路带来的高成本和大体积。

  4.支持多种控制模式,使设计变得更加灵活
  随着LED照明使用的多样化,而且在某些特定场合更加的体现出节能环保。智能化控制已经越来越大的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例如在地下停车场,需要人体感应控制实现全亮和半亮的控制。如采用声控,楼梯走廊的节电控制。还有采用远程遥控控制,支持0-10V、RF等多种调光,应用场合更广。
  基于SE8510设计的反激式隔离,高PFC,无频闪,声控和人体感应系统应用图。

  图4:基于SE8510设计的反激式隔离高PFC,无频闪,声控和人体感应系统应用图。
  虚线框内为人体红外感应控制电路和声控模块。

楼主:

文档 (自动保存的).pdf

网友A:
MCU电路为什么不用DC-DC供电?

网友:
正激式开关电源是指使用正激高频变压器隔离耦合能量的开关电源

网友B:
MCU采用DC/DC或者LDO供电

网友C:
不同的MCU工作电压也不一样的

网友D:
反激式开关电源为什么只适合做100W以下

网友E:
正激、反激一般是隔离电源的工作模式

网友F:
QR 能使反激电源的效率提升多少

网友G:
太阳能充电电池为MCU供电

网友H:
把单片机与电机的供电做一下隔离

网友I:
单片机的电源必须稳定并且没有干扰

网友G:
设计一个系统,其中用到的MCU想用充电电池供电,而充电电池则用太阳

网友A:
怎样用单片机给多个模块供电

网友F:
反激式开关电源为何原边导通时副边截止

网友:
用电脑USB供电吧

网友E:
BUCK电路一般是非隔离电源的一种工作模式

网友B:
DC/DC是开关式电路,会产生比较大的纹波

网友D:
阻容电源,隔离与非隔离电源,区别在哪

网友C:
5V和3.3V这两种工作电压的MCU最常见

网友I:
电源由外部稳压电源提供必然是长线引入,容易带入干扰或发生意外造成电压值错误

网友H:
这样系统的稳定性能会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