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的对于定时器定时的理解。十年还有错!

楼主(2019-07-27):
作为32位机,比起8位机捉襟见肘少的可怜的定时器,最弱的入门级32也有4个常规定时器和1个systick。 我最常用的是向上计数模式,极少项目用作向下定时。下面以GD32F130为例,贴图容易犯错的1个地方:
        /* TIMER14 configuration */
    TMinitpara.timer_prescaler            = 7999;                 //36000 000/(8000-1)==》4.5Khz =  222us
    TMinitpara.timer_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Minitpara.timer_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Minitpara.timer_period                 = 1;                    //字节超时设计为 222us ms 扫一行
    TMinitpara.timer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4, &TM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 TIMER_INT_UP);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4, TIMER_INT_UP);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timer_disable(TIMER14);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 TIMER_INT_UP);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4, 0); //
        show_256x16_oneline(Sysinfo.scan_line);
        if(16 == ++Sysinfo.scan_line)   Sysinfo.scan_line = 0; //从第1行 扫到16行 再回到1行 舟而复始 索引0 是因为数组存储
    timer_enable(TIMER14);
}
PS: 来一波广告, 喜欢MINI主机的兄弟可以采购一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0110357826  本人小店

网友A:
你这段代码有好多错误吧,prescaler,period,repetitioncounter这三个参数,应该设置成你需要的值减1才对,比如你的分频系数prescaler想要8000分频,应该赋值7999才对,同理周期100,period需要赋值99。repetitioncounter代表溢出多少次才产生更新事件,0每次溢出都更新,1每两次溢出才更新。还有你说的打开定时器就中断,是因为timer_init()函数内部在配置完寄存器后,手动产生了一次更新

网友B:
沙发说的不错~~~楼主的理解很有问题啊 ~~ 你这样理解,程序不会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段代码有好多错误吧,prescaler,period,repetitioncounter这三个参数,应该设置成你需要的值减1才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提点, prescaler跟repetitioncounter  我查看手册你说的都很对。 period 这个不需要-1吧。 因为 ...

period也需要-1,从1数到100才是100个,从0数到100是101个,所以应该从0数到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iod也需要-1,从1数到100才是100个,从0数到100是101个,所以应该从0数到99

中断函数里 我发现还是要关闭下定时器  再打开程序才正常。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timer_disable(TIMER14);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 TIMER_INT_UP);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4, 0);
        show_256x16_oneline(Sysinfo.scan_line);
        if(16 == ++Sysinfo.scan_line)   Sysinfo.scan_line = 0; //从第1行 扫到16行 再回到1行 舟而复始
        timer_enable(TIMER14);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函数里 我发现还是要关闭下定时器  再打开程序才正常。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timer_disa ...

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不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关闭定时器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故障现象?不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关闭定时器会怎么样?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timer_disable(TIMER14);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4, TIMER_INT_UP);
        //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4, 0);
        show_256x16_oneline(Sysinfo.scan_line);
        if(16 == ++Sysinfo.scan_line)   Sysinfo.scan_line = 0; //从第1行 扫到16行 再回到1行 舟而复始 索引0 是因为数组存储
    //timer_enable(TIMER14);
}
定时器向上计数,产生更新事件的时候,定时器CNT 其实没有马上回0(实际要到下一个时钟结束后),只要不关闭定时器,会继续计时,所以中断里仅仅只是清下标志位,感觉我的扫描就出不来。发现是里面 show_256x16_oneline(Sysinfo.scan_line);  执行的时间 大于220us了 ,导致MCU不断死在定时器T14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14_IRQHandler(void)
{
        //timer_disable(TIMER14);

可能是show_256x16_oneline()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

关于period的计算,我找个板子试试,我也有点儿迷糊了

网友A:
period值确实需要设置为实际值减1,看手册里这个图。
这图里重装载寄存器值为0x63,如果重装载寄存器设置为1的话,CNT值会像0,1,0,1,0,1这样循环,也就是每两个PSC_CLK产生一次事件,所以实际周期值是2。
你1楼的计算,应该是36000000/(7999+1)/(1+1),周期444us。
需要注意,重装载寄存器设置为0的话,计数器不工作,这点在GD的手册里没有写,但实际写0确实不工作,ST的手册有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iod值确实需要设置为实际值减1,看手册里这个图。
这图里重装载寄存器值为0x63,如果重装载寄存器设置 ...

你说非常好,我想如果在中断里,关闭定时器,自己在timer_counter_value_config(TIMER14, 0);   这样period 就不需要-1了。

网友C:
如果你只调用别人的库函数,不看数据手册,别说10年了,100年后也是这个样子的,无非1年的经验重复了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