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规则检查

楼主(2019-07-27):
现象:
  在AD10画板时,到最后一步敷铜前,运行DRC规则检查,地线没有连接导致有很多错误报告。
问题:
  太多的重复报告导致错误报告分析麻烦
提点:

  之前用99SE的时候一种网络只有一个错误报告。我想请问下怎么设置成
求解:
  如何设置使同一个问题只提示一条错误报告

------------------------------------------------------------------------------------------------------------------------------------

  跪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点评):
报告里已经分好类了,大项:什么什么错误,剩下的都是这个错误的具体位置 方便定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习惯在敷铜前检查是否有未连接的网络,检查错误时显示很多的地线未连接错误,很麻烦。我现在都是敷铜再检查错误,有问题删除敷铜修改再重新敷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嗯,可以把地线那个屏蔽掉 再检查

网友B:
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你解决一个问题, 也许大多错误也自解.
还算先解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