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为何说这个电路是稳压器?

楼主(2019-07-27):
看下图,图中左边是个不稳定的直流电压源。
问题如题!

有些好激动的同志,估计立马要恼火了,教课书上现成的东西,还要问为何,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啊?

楼主:
模拟电路之所以难学,难点之一是没有简单又准确的模型。
例如铁芯电感,能完善表征它的模型,时至公元2019年7月27日,还没有人能解决掉这个问题,虽然网上相关**一大把。

静态模型是准确,且可以容易确定的,但动态模型可不是简单地加几个LC就能搞定的事,非常困难了。
所以对策就是【以静制动】,先确定静态,再解决动态难题。

本帖就是想看看如何确定静态曲线。

先看看什么叫稳压器。

如上图所示,u和RL在一定范围内变化,而vL不变,满足这个条件的电路叫稳压器。

我们逆向考虑一下,如何设计个稳压器呢?也就是说,下图中的粉色方框中电路如何设计呢,如果事先不知道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电路架构设计问题。
【给定电路结构,让你确定限流电阻和稳压管参数,那是比电路架构设计简单多的问题,任何一本模电教材都会说,所以此处省略100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路之所以难学,难点之一是没有简单又准确的模型。
例如铁芯电感,能完善表征它的模型,时至公元2019 ...

你干嘛不写一本书或者几本? 这样每天来那么一小段好零散啊。

楼主:
考虑问题的思路:

根据RL的变化范围,可以确定出v-i平面上一段直线,对应的电流范围是I1--I2,固定电压为U0

也就是说,粉色框中的电路,只要它能让负载向左看到伏安曲线,包括上图中这么一小段就OK了,其它部分无所谓了。
所以待求的伏安曲线,可能是这样的:

上面曲线,画的跟蚯蚓一样,就夸张了点

楼主:
请注意,上面的v-i曲线,是下图中棕色框中所有电路的,而我们的目标是确定N中电路的伏安特征,所以从棕色框中的伏安曲线中,减去蓝色框中的伏安特征,就是待求的N框电路必须满足的。

这个过程是简单的:

上图中两个伏安曲线直接相减,就得到了我们待求的N电路必须满足的伏安特征:

能满足上面曲线的电路,理论上有无穷多,电路实现不唯一,其中最简单的可能是稳压管了:

楼主:
这里有必要给个声明:

我所说的很多知识,都不是我发明的,我做的工作,是把我电脑里收集的比较好的模电书(从1940s到2019年),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学起来轻松点。

不然叶先生又说我是抄的了。

创新是非常难的,模电类书籍,能创新的不足1%,像波特的《网络分析与负反馈放大器设计》,创新了那么多东西,数学教授太厉害了,一般人难以做到。
模电领域的领军人物,很多都是数学家,起码是数学功底是超级雄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注意,上面的v-i曲线,是下图中棕色框中所有电路的,而我们的目标是确定N中电路的伏安特征,所以从棕色框 ...

至此,我们仅仅考虑了沙发楼层中的RL变化的限制条件
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条件:电源电压U的变化。

这个曲线也是容易画出来的:

最终曲线形状,其中之一满足条件的是下图中的黑线:

楼主: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来,非线性电路综合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下面这本书,从头到尾,几乎没敢碰【非线性】一个手指头,几乎是清一色的线性小信号分析。

读者花了4年时间研究线性小信号,可能毕业后,还要花5年时间研究非线性电路。
不懂非线性电路,几乎寸步难行。不但几乎所有的电路本质上都是非线性的(包括A类功率放大器),几乎所有的保护电路也都非线性的。

楼主:
如此简单的电路,分析起来多费劲啊

这个电路的正确分析方法,我在模电讨论小组版块,已经详细说明了,第一步是得到电容看到的驱动点伏安特征:

剩下的事,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画画玩了:

这个电压波形,和杨教授那个仿真结果一样吧?(起点不同罢了)

计算周期也简单:

很明显,周期是后面两个之和,根据一阶电路消逝时间公式:tk-tj=tao*ln[xxxxx],就搞定了。

网友B(2021-01-25):
lz有点钻牛角尖了,这么简单的电路还在想当然,这个电路的前提就是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至于最少高多少自己去算吧,稳压管工作原理就是超过电压导通,稳压管开关时对于负载电流有一定要求,就是不能大于输入电压除以限流电阻的电流,超过这个电流,电压就会被拉低,稳压管开关频率极高,对于普通电路影响极小,电路肯定是稳压电路,但是你不满足它的条件肯定就不稳压了

网友C:
我要是老板早把你开了,研究一些没用的

网友D:
有空研究一下铁芯线圈接通正弦电压的过渡过程,写一篇论文发sci. 评个高级可能有点用

网友E:
难为教授了,小学生的教育最难了,看似很简单的题目,基本功扎实的秒懂,基础差的,你讲半天也不懂

同是 零基础,天资聪颖者总比 榆木脑瓜(如我者) 易于引导。

网友F:
电路加上机壳就成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