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LM25011工作异常

楼主:
问题描述:这部分手工焊接,有时上电正常输出12V,可以听到电感叫嚣声,有时上电后输出2.3V,没有电感叫嚣声,说明电压异常时芯片没有进行斩波动作。查手册是否软启动失败无果,测得如下参数进行对比:

/***************************************************************************************/
更新一下实验情况2019年7月28日15:40:34:
a) C19处电容增加一颗10nF/50V,问题复现率降低;(插拔)
b) C19处电容全部取下换为一颗,问题复现率上升;(插拔)
c) C19处电容加到3颗10nF/50V,偶尔复现:(插拔、开关)
i. 通过直接插拔电源接口来实现通断电时,偶尔复现;
ii. 通过电源线上的开关来控制通断电时,不复现。

TI社区: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power_management/f/24/t/177831

网友A(点评):
可能没焊好肚子下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下面的不会焊就没焊

楼主(2019-07-27):
后来我在C19两端又并上一个50V/10nF的电容,问题复现的概率似乎有所降低

网友B:
这种电路,PCB布局很重要,布局不适当就没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PCB布局很重要,布局不适当就没法工作。

在问题描述中更新了实验进度:发现可能跟电弧有关,但又跟启动电容值有关,感觉问题还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是自举电容C11沒发生作用,Vin是多少?

VIN是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