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90阻抗转换电路(高频)

楼主:
大佬们,我这个电路是opa690,这是一个600欧与50欧的阻抗转换电路,   而且输入信号是高频信号,    实在不明白这个电压跟随器是怎么设计外围电容电阻参数的    望点拨!!!(电感上面是电源端口)

楼主(2019-07-28):
引用 网友A:
R1并联R4=R5=600,R2加上运放rout等于输出阻抗。C5>>Cin维持Av=1。输出端电容是隔直。 ...

谢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C5和Cin都是103,没有远大于的情况吧,,Cin作用是隔直通交吧,,,望指导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n是运放內部输入端电容,C6是隔直。书上敎的运放电路都是双电源,单电源中必須隔直。
假如R5很大时忽略 ...

谢谢你!!!!!

网友B(点评):
你好 这个电路我也不大了解 请问楼主懂了之后能再给我解释一下吗 在阻抗转换的时候 各个阻值 容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C:
楼主我也想知道,求解答一下输出现象会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D:
R5的值是多少呀?运放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具体怎样计算的呢?

网友E:
运放的本身正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接近0,正偏置600负偏置600这样偏移好一些。
各种运放和三极管电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其实教科书的描述更详细。
这些运放电路只适合频率不是很高的场合,输出功率不大的场合。
对于真正的RF功率放大,输出不可以用电阻匹配的,否则效率太低,都是LC匹配的,理论上LC不会消耗能量。很多年前,有一位刚搞手机天线的同事,我的手机项目,天线让他调试匹配电路,他带着研究院领导过来验证匹配电路,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匹配电路,驻波比基本接近1,我吓了一跳,让他把电路画给我看看,发现竟然有电阻,我直接告诉他,你别试了,匹配电路不能有电阻,这是基本常识,估计你不是学高频和微波的,他的领导,也就是我的领导,听了我的解释都默默无语了。好处也有,领导后来很重视我,觉得我是天才,不做天线也知道天线,也不想想,我可是正经的电磁场和微波技术专业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