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9959输出到AD835后会有直流偏置

楼主(2019-07-28):
在做一个建议频率特性测试仪小制作,用了淘宝上买的AD9959和AD835模块。
AD9959可以正常输出,AD835用学校的信号源测也是正确输出。
但是AD9959的两路信号(两路信号相同,峰峰值为1Vpp)输入给AD835以后,输出就为0了。
后来发现是AD9959的信号接入AD835后,AD835的X、Y脚都有了-1.5V左右的直流偏置。
以下是测试中的现象,AD9959本身输出的信号没有直流偏置;AD9959不接入AD835,给AD835上电,X、Y脚有20mv左右偏置;AD835在上电之前,AD9959接入AD835,X、Y脚也没有直流偏置,上电以后就有了直流偏置了;用学校的信号源F05给AD835输入信号,无论AD835上不上电都没有直流偏置。
很奇怪,为什么AD9959提供信号就有直流偏置,F05提供信号就没有直流偏置,而且只是AD835上电以后才有直流偏置,应该和AD9959无关?
学识浅薄,拜托各位帮忙解决问题
两个模块电路如图,我是直接把AD9959的CH0和CH1输出直接连到AD835两个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用双电源,但输入丶输出端仍需要隔直电容。

感谢回复!
后来发现和AD9959无关,当AD835接上-5V以后,X和Y脚就产生了-1.6V左右偏置了。
X和Y脚接上F05信号源以后,测得X和Y脚的电压就是信号源的电压(即是几乎没有直流偏置),但是接上AD9959的输出以后,X和Y脚的电压就是-1.6V的偏置加上AD9959的输出信号。
十分不解~

网友B(2019-11-22):
您好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跟您一模一样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原理图看不出跟你这个现象相关的问题(除了CHn的负载电阻是错误的,应该是25欧姆,晶振不能3.3V,对于9959是非法的,应该1.8V,淘宝货就这样,自己改改用就行)

确认下F05信号源的内阻(我没用过不了解),如果是50欧姆,应该是和9959的输出一样的,表现也一样。
F05信号源输出0V,使用万用表测量,能看到内阻。
除非F05内阻是0欧姆,才出现你说的:和9959不一样。
如果内阻0,那就是你的AD835损坏了。

网友D:
直流偏置可用伺服电路除掉

网友E(2020-10-09):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用AD835 一端DC一端正弦波  正弦波那端也是有-1.5V左右的偏置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