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开发中IAR的ST-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9-07-28):
STM8S003开发中IAR环境下通过ST-Link下载菜单始终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下载器配置好了?

楼主:
请问是这样配置吗?一直是这样的配置,下载菜单一直是灰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配置吗?一直是这样的配置,下载菜单一直是灰色

对,应该是这里。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菜单始终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菜单始终是灰色的

这个没碰到过,尝试着升级,重新配置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菜单始终是灰色的

你先用STVP连接和下载,OK的话,再试试IAR,可以排除硬件原因。

网友B: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C:
感觉是没有驱动上 或者没有识别stlink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边是什么状态